[家电] 关于"8.5元联想SE-341智能插座"避坑说明

楼主(2021-09-04):
根据此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903-1-1.html , 上某鱼买回几只拆开,做工果然很好,于是准备刷机 用了老板提供的代码

结果刷完反复重启 经研究, 目前发现有以下坑

1. 如果不关闭"天猫语音"代码段,就会反复重启,  原因不明
2. 插座还有一脚是红灯控制  D14 没有人说明,  低电平亮
3. 刷机前必须要接100哪个焊点到地,否则不会进入刷机状态,100到地的线最好是做成可开关的方便切回正常工作状态
4. 最好焊条RST线出来方便调试

其它坑待折腾研究............

纯小白暂时不要拆机刷,  老板给的代码不实用,  wifi 名和密码 写死在代码中, 换地方就没用了,  而且没有加入按板上键切换状态的功能

网友:
建议还是使用Lenovo link升级到4.0固件,然后使用涂鸦智能控制。不用拆机,商业固件也稳定。

网友:
开车的时候没上,克制住了。

楼主:
已经刷好点灯了,终于发现反复重启是我电源的原因

网友A:
想上车,好像没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上车,好像没货了

有货的,现在10.5元,依然很值呀

网友:
我的还没发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货的,现在10.5元,依然很值呀

求私信车地址,直接搜的价格都贵了

网友D:
求私信车地址,直接搜的价格都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私信车地址,直接搜的价格都贵了

现在他转淘宝卖了,你淘宝找店铺     智能go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私信车地址,直接搜的价格都贵了

现在他转淘宝卖了,你淘宝找店铺     智能go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他转淘宝卖了,你淘宝找店铺     智能go体验

收到 收到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他转淘宝卖了,你淘宝找店铺     智能go体验

收到 谢谢

网友(2021-10-04):
lenovo link哪里有下?

网友:
下了link还是连不上,可能是路由器有5G功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