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hp150w 笔记本电源,奇葩固障

楼主(2021-09-04):
超声波焊接的,很难拆。
测量发现mos管没事。铜箔、保险还有pfc电感到电容正的快速二极管烧了。烧的铜箔接的是整流桥负,换保险测试,通电吱一声,pfc升压到380v,然后快速下降到330v,无输出,没mos驱动信号。单独测试次级正常

有点奇怪怎么烧的,烧的铜箔没有连接功率部分,倒是y电容有一个引脚接了屏蔽,难不成短路了

芯片是TLA702N,求资料

网友A:
一加手机拍照还真不错的

关于超声波焊接的塑料外壳的电器产品我觉得是使用台钳固定加压逼爆开的拆解方式比较温柔和损伤少个别有些年久老化的外壳可以做到无损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超声波焊接的塑料外壳的电器产品我觉得是使用台钳固定加压逼爆开的拆解方式比较温柔和损伤少个别有些年 ...

在外面没工具,能不破坏板子拆开到是好的了,不敢多想

网友:
一加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外面没工具,能不破坏板子拆开到是好的了,不敢多想

其实电源的维修应该有一门课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超声波焊接的塑料外壳的电器产品我觉得是使用台钳固定加压逼爆开的拆解方式比较温柔和损伤少个别有些年 ...

没有台钳我用刻刀顺结合部慢慢划也可以无损开壳就是慢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