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白嫖的可樊 LED人体感应灯拆解!

楼主(2021-09-04):
介绍:
前几天使用京喜红包撸了一个感应夜灯,拆开后发现结构挺简单的,现在分享给大家!
就是下面这个小夜灯,有红包的可以关注一下!
商品介绍的参数
拆解:
收到货后感觉很轻,包装随手就扔了,只剩下商品主体。
设计的比较圆润,中间是传感器,比较小一个。怀疑感应是否灵敏!
背面设计的有挂孔,和一块磁吸,感觉不像磁铁!还留有声感应孔,难道还有声控的版本吗?
充电采用的Micro USB,比较大众化,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
柔光面板采用的卡扣安装,比较好拆开,用撬片一下就打开了。
内部整体看起来非常简单,一个芯片,一个光敏、一个充电指示灯、一个电容、俩个电阻、8颗LED。
主控芯片一个SOP-8封装的QW2679,这是一颗红外感应LED照明控制芯片,集成了单节锂电充放电管理。后面有这颗芯片的资料。
红外感应,感觉很小。通过三个引脚焊的主板中间。
这里可以看出PCB采用的是22F的单面玻纤板,这样简单的线路也不需要双面板吧,发热小也用不上铝基板。
电池使用的一个没有任何信息的3.7v锂电池。三围尺寸是:20mm x 22mm x 5mm
电池电压4.0V
内部空间看起来可以更换一个更大的锂电池,后面再来折腾吧! 拆解到这里就结束了,下面是芯片资料!
芯片资料:

网友A:
一节18650能塞下不?

网友:
还不如我自己用手工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节18650能塞下不?

这种8cm的18650应该是刚刚好,注意看塑料底盒有预留凹槽,6cm那种是145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8cm的18650应该是刚刚好,注意看塑料底盒有预留凹槽,6cm那种是14500的
...

可以可以。现在撸一个大概7块。没有红包可用。

网友:
这种买过两个,第一个改了外挂电池放在卫生间能用好多个月

网友C:
这个几钱撸的?有红包时我也试试。

网友:
这种红外的冬天灵敏度还行,夏天就惨不忍睹,加一块1.4元包邮的微波雷达模块改装会好用很多。

网友D:
我刷单刷了好几个,感觉蛮省电的,放在抽屉里经常开抽屉就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刷单刷了好几个,感觉蛮省电的,放在抽屉里经常开抽屉就亮了。

在哪家刷的?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池估计容易不会超过200ma/h

网友F:
想不到京喜也有那么好的东西免费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节18650能塞下不?

放不下,试过了! 太薄了,除非外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不到京喜也有那么好的东西免费送了。

京喜只要有红包很多都可以一分钱购买,我买了好多扳手 8-1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池估计容易不会超过200ma/h

准备换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刷单刷了好几个,感觉蛮省电的,放在抽屉里经常开抽屉就亮了。

哈哈 我放卫生间了,夜晚就不用开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几钱撸的?有红包时我也试试。

0.01,第一张图片里面有,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上来就不清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不下,试过了! 太薄了,除非外挂!

谢谢,那不买了,没啥折腾意义。

网友(2022-01-10):
社区给我们小区楼道每层也免费装了一个差不多的,拆了看过,用的居然是3节AAA电池。

网友:
这芯片集成度好高,如果有卖的 真可以玩玩。可惜搜了一圈,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