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笔记本上还是很难跑出台式机的成绩啊

楼主(2021-09-04):
以前笔记本测速老是低,我感觉USB可能供电有问题,就搞了个带供电的HUB,确实有提升。
测试的盘是578转接的3111+0dfl X 2

这个是hub上的极限了基本,然后不在hub上是

台式机上现在是linux,极限4K是40,读取400出头。台式机是win10的时候速顺序读写大概也是和linux差不多,4K可能略低于40。另外笔记本测试时候一定要开性能模式,不然4K会掉到20。
另外请教下这东西变热了降频是线性的还是到了阈值猛降的,我测个1G的读写绑了铜片压了硬币,是不是多此一举起了?

网友:
不管什么设备,只要支持温控降频保护的一般都是骤降,没有例外

网友A:
铜片硬币只有直接贴在主控和颗粒上的时候才有效,其他的都是搞笑

网友:
聪明 大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片硬币只有直接贴在主控和颗粒上的时候才有效,其他的都是搞笑

这个 不贴着我折腾啥 铜片硬币都贴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不贴着我折腾啥 铜片硬币都贴着呢

其实一体全铜片覆盖是最好的,中间用导热硅胶填充,相当于被动散热平台,外壳全拆了才能起到导热效果,但是我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SSD,主控和颗粒全是硅脂切块填充直接导热到金属外壳,可是那外壳两面贴纸让效果又烂了不少,弄不明白设计的人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