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12.6v电钻座充,顺便请教个充电问题

楼主(2021-09-04):
捡了个座充,试机,能正常工作,充电时消耗功率15w左右。

外观比较大,出了厂名是中文,其余全是e文。

电路板做工比较规矩,该有的零件都有,通用电源芯片,次级两个431,一片358,算是不错的了

细看电路板,这个充电器的3个触点的负极触点,竟然是悬空的!
也就是它是通过电池正极,和温度检测触点充电的,这种操作也可以吗?
这是王道?厂家既然这样,是不是说我们常用的这种电池,其实是充放电异口的?

网友:
应该是把NTC当成负极用了,J1、J2两个跳线如果接上的话NTC和NTC-1以及负级都连在一起了,完全看不懂设计师在想什么
我有个类似的16.8V电钻,电池3个电极,正负和T,充电器两个电极正和T,属于异口,国产的大多数都是异口,充电器就是傻充,转灯也只是检测电流来控制,保护全在电池保护板上,对比国外的一些大品牌都没有电池保护板,充电靠充电器保护,放电靠电器保护,我觉得国产更合理更安全

网友:
这种电池充电就是通过正极和NTC充电,那个NTC实际和NTC没关系。
也可以直接通过电池的正极和负极充电,不过那样就跳过了保护板的过充保护,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