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爆裂眼珠子第二代,琥珀蟑螂小制作!

楼主(2021-09-04):
1.用一张边长为12厘米的正方形纸折一个象火柴盒大小的小纸盒,在折好的纸盒内衬一层蜡纸。
2.把要做标本的蝴蝶、甲壳虫、小植物放在小纸盒内。
3.把松香(用量的多少根据昆虫大小来决定,一般100克左右就能做一块),放在烧杯内,加少量酒精(它们的比例一般采用10:1),用酒精灯加热,不断地用玻璃棒搅拌,直到松香熔化,含的酒精基本上蒸发就好了。
加热熔化松香时,烧杯下面要加石棉铁丝网,不要直接在烧杯底下加热。否则,温度太高,松香颜色加深,影响标本透明度,也不美观。
4.把熔化的松香慢慢倒入盒内。
熔化的松香,稍等温度降低时,用玻璃棒轻轻搅动,让混在松香中的气跑出,再倒入纸盒内。这样,做好的标本内就没有气泡存在。
5.当松香凝结变硬以后,撕去纸盒,用刀小心地削去标本四周多余部分,这是琥珀标本的毛坯,只有上面透明,可以看清楚里面的小昆虫,其余的五面是毛糙、不透明的,看不清里面的小昆虫。

6.用酒精对其余五面进行洗涤,用手蘸酒精洗洗。
用酒精洗涤标本毛坯时,把酒精倒进一个大口的容器里,不要把标本浸在里面,而是用左手捏住,用右手指蘸点酒精,在标本不透明的地方来回摩擦,直到看上去透明为止。洗涤时间不能太长,掌握在三、四分钟内完成;否则标本的松香会熔化变软。
7.把洗涤好的琥珀标本晾干,这样整块人造琥珀通身透明,小昆虫象冬眠般地睡在里面,微细的结构都看得一清二楚,好象一块真的昆虫琥珀一样。装在玻璃盒内,标本就制成功了。

是不是很简单?

看着教程?

树脂款。。。。。。(网络图,转载。)

树脂款,看得清楚,但是。。。。。不是学生记忆中的。。。。。。
记忆中,是一粒松香掉下来。。。。。。。。然后就是琥珀。。。。。。(省略一万个字。)

还要个架子,跟石棉网,还有烧杯,跟玻璃棒。。。。。。将就将就,那些都省略了。

温度要把控,就跟烤鳗鱼一样。

加热完成,就倒到盒子里。取出就是这样的啦。

养的多肉。。。。。。

1.0版本,等有机会做个2.0版本的,肯定比这个漂亮的多。。。。。。

网友A:
多肉瑟瑟发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肉瑟瑟发抖。。。。。

没想到,全部生存下来了。就几片叶子。。。。

网友B:
你这东西叫金龟子,不能叫独角仙,那东西现在不知道国几了?
建议编辑一下

网友B:
刚刚查了一下,不是国二,就是国三,反正当心喝茶

网友:
于谦家听说有琥珀长颈鹿

网友:
用松香,不如用水晶滴胶ab树脂胶来做。而且松香易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东西叫金龟子,不能叫独角仙,那东西现在不知道国几了?
建议编辑一下 ...

哥们,这是母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查了一下,不是国二,就是国三,反正当心喝茶

可能是臭虫。

网友C:
不是屎壳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屎壳郎吗?

        可能是臭虫。

网友D:
曾经也想用松香做,但过热焦化太难看了

还是滴胶方便些,不用加热

网友E:
隔水加热,换树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隔水加热,换树脂吧。

扔了,好像是臭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也想用松香做,但过热焦化太难看了

还是滴胶方便些,不用加热

树脂好操作一点。

网友:
熔化松香时一定要加酒精吗?

网友:
不愧是搞医药的,一套一套的

网友F:
这个融化,得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融化,得合适

加酒精,不要一直放上面加热。烧一下,拿下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