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26自行车后轴花鼓熟悉的指点

楼主(2021-09-04):
自行车丢了花50块买了一辆,随之问题来了,后轴咯吱咯吱的响左右偏摆,很明显轴有问题,到车摊换了一根没想到刚骑三两天老掉链子,后轴依然如旧了就像没上紧一样左右偏摆(因该不是没上紧当时还和修车人交流了这种轴不能拧的太紧也不能太松),怀疑是后轴的轴不对,或许是钢珠不对,也不确定有没有懂的,这种26自行车后花鼓发现有细的还有粗的,细的和前轴差不多。我的就是粗的怀疑是后轴换的不对或是钢珠小了现在换的是散珠难道以前是轴承?

网友A:
要轴和轴碗,珠子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轴和轴碗,珠子一起换
轴碗确实没换,我一开始理解的轴碗是盖着珠子上紧的那个东西,后来网上搜了一下才知道是里面的东西,这东西不知道怎样换要不要拆飞轮还是用铁钩子能勾出来

网友:
    那叫花鼓总成

网友:
在链条松紧度合适的情况下(链条太松也容易掉链子)掉链子是因为后轮轴和中轴(脚踏轴)不平行造成的,可以通过调节后轮轴单边与中轴的平行度。后轮轴摇摆是后轮轴档的松紧不合适,一般是松旷了。正确的安装是先大约将后轴档调整到松紧合适,有定位螺帽的可用定位螺帽定位,装上后轮后最好用插板子定住定位螺帽,再拧紧外面的压紧螺帽。没有定位螺帽的可用插板子定住档,在上压帽。这里有一点就是要确定辐条松紧合适,没有造成车圈龙弯,否则要先调整辐条。龙弯的检查,可以将车子倒过来,车轮朝上,转动车轮,用螺丝刀或者扳手,距离车圈内、外侧一定距离,检查车圈的径向和轴向的跳动,来判断车圈是否龙弯。

网友:
我给你截了个图:

网友B:
下面箭头的文字没保存上,这里是后轴拉螺丝,通过拧紧它来调整后轴和中轴的平行度。

网友C:
这种滚珠之前修过太麻烦了,换珠换轴都搞过,就差没换过碗!搞到最后还是换了轴承的方好了。以后打理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箭头的文字没保存上,这里是后轴拉螺丝,通过拧紧它来调整后轴和中轴的平行度。 ...

见过以前修车的都有那种薄扳手,能固定住里面的螺丝再用另一个扳手压紧里面螺丝。修车的没用那种扳手我也没有那种扳手刚才打开紧了紧好多了,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滚珠之前修过太麻烦了,换珠换轴都搞过,就差没换过碗!搞到最后还是换了轴承的方好了。以后打理也方便 ...

这种换轴承应该很麻烦吧,我以前丢的26自行车我改过中轴,换成轴承的中轴了,但是总掉链条,不过稳定性真好轻松两手脱把。棍轴中轴基本都是126mm的轴不算螺纹部分,买的也是轴承126的培林轴不太合适掉链子应该是和曲柄接触的部分两种轴斜度不一样。为此还来了拉玛和培林中轴专用拆装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换轴承应该很麻烦吧,我以前丢的26自行车我改过中轴,换成轴承的中轴了,但是总掉链条,不过稳定性真 ...

我是把整个轮子连花鼓都换了,好像网上也有合适的改装件,不用换花鼓就能够改轴承了!
中轴我也刚换了培林中轴,换了后,牙盘确实是往右边凸出了一些,但也没有掉链条,你的是不是链条太松或者拉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换轴承应该很麻烦吧,我以前丢的26自行车我改过中轴,换成轴承的中轴了,但是总掉链条,不过稳定性真 ...

现在用的不就是带球架的吗?难道还用单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的不就是带球架的吗?难道还用单珠的?

必须单株,都说滚珠带架的不好用易坏承重不好,只是为了工厂装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单株,都说滚珠带架的不好用易坏承重不好,只是为了工厂装配方便

单珠装配要求比球架要精密一些。

网友:
50元d自行车掉链子很正常,因为链条已经磨损很厉害了,就是每节链条的节轴和轴皮都磨去了零点几毫米(有时甚至1毫米的半月缺,百十节的连条就显得长了几厘米(有人叫做“抻长”),所以转动时链条回爬上牙轮齿尖而掉链子,换新链条或把每个节轴转180度(就是把节轴没有磨损的那面转到受力面,那么每节缩短零点几毫米,整个链子就缩短了几个厘米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