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变频器输出电压和频率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吗?

楼主(2021-09-04):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一直没搞清楚变频器输出的是不是正弦波形,所以也搞不清楚万用表测出的电压准不准,改天弄个示波器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搞清楚变频器输出的是不是正弦波形,所以也搞不清楚万用表测出的电压准不准,改天弄个示波器看看 ...

不是正玄波

网友:
普通数字万用表会受到干扰,数字乱跳。用带低通滤波功能万用表测试比较准。

网友B:
这是我手里两台变频器的波形,不太会用示波器。凑合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手里两台变频器的波形,不太会用示波器。凑合看吧

谢谢,原来还真不是正弦波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最好是带rms和lpf的

网友C:
这就是我用着117还买FLUKE289的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我用着117还买FLUKE289的理由.

FLUKE289显示的电压值是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