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的封装有点蒙了

楼主(2021-09-04):
看到个这样的电路,PCB的三极管用的是SOT-23封装,三极管或MOS也不应该是这样接法吧,请老师们指教下呢

网友:
除非IO是负电压才可能让三极管导通

网友A:
BE 反了,SOT23没有标准的那个脚是B那个是E,所以是你图上标的BE标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 反了,SOT23没有标准的那个脚是B那个是E,所以是你图上标的BE标反了。

SOT-23封装的三极管,BE脚是不是统一的脚位? 有可能买到手B脚实际是E, E脚实际是B?
这么不规范吗?

我查了资料看不管是NPN 还是PNP,脚位顺序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E 反了,SOT23没有标准的那个脚是B那个是E,所以是你图上标的BE标反了。

人家标注BEC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SOT-23封装的三极管,BE脚是不是统一的脚位? 有可能买到手B脚实际是E, E脚实际是B?
这么不规范吗? ...

sot23只是元件的外形标准,并不是引脚定义标准,就好比to92 一样,可以是ebc 也可以是bce.

网友C:
没有统一引脚的,三极管从来没有统一引脚,各个厂家出的都不一样。
你的电路,接地是e,电源接c,io接的是b,由io脚控制三极管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t23只是元件的外形标准,并不是引脚定义标准,就好比to92 一样,可以是ebc 也可以是bce. ...

SOT23三极管三个脚排列只有唯一一种,不像TO92,你能举出例外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23只是元件的外形标准,并不是引脚定义标准,就好比to92 一样,可以是ebc 也可以是bce. ...

原来如些,受教了,那比如说我淘宝买的元件还得跟商家确认一下引脚顺序了?
或者说临时用的拆机的贴片用一下,还得先分一下引脚定义顺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统一引脚的,三极管从来没有统一引脚,各个厂家出的都不一样。
你的电路,接地是e,电源接c,io接的是b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统一引脚的,三极管从来没有统一引脚,各个厂家出的都不一样。
你的电路,接地是e,电源接c,io接的是b ...

SOT23哪个厂家哪个型号有过不一样的引脚定义?说说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些,受教了,那比如说我淘宝买的元件还得跟商家确认一下引脚顺序了?
或者说临时用的拆机的贴片用一下 ...

各厂家的数据手册上会标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OT23三极管三个脚排列只有唯一一种,不像TO92,你能举出例外的型号?

不是型号的事,是各厂家生产引脚定义可能会不一样,因为没有标准规定引脚电气定义,只是规定了尺寸和引脚数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型号的事,是各厂家生产引脚定义可能会不一样,因为没有标准规定引脚电气定义,只是规定了尺寸和引脚 ...

SOT23引脚定义不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T23引脚定义不可能不一样

依兄弟看这个图上是三极管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标注BEC正确

你是真懂不懂?不懂就不要给人家出主意

图 上的BE是反的!!!

SOT23的引脚定义不是固定的!

网友:
刚才说的是“渔”,现在来说说楼主现实遇到的“鱼”的问题:
这个图可能是原作者为了把元件放在BOTT面而偷懒使用了SOT23封装,而没有使用SOT23-B封装,又不想改SCH封装故意这样画的,实际平时也有很多人这样不规范操作。
至于封装有没有定义引脚的电气,我保留我的意见,其它网友也继续保留不同意见。因为在20多年前我老师是这样教的,当时所有教材上也没有说相同的封装会是相同的排列,实际工作中也有不同的引脚排列,因为封装它只规定外形尺寸和引脚数量。同样三个脚,可以做很多功能的晶体管,比如常见的三极管,MOS管,双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变容二极管,等等。至于为什么多数是相同的排列,是因为约定俗成,厂家可以生产不同的排列,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对于不知道品牌的封装,一定要先找手册,没有手册就要表测试,这是平时一定要有的习惯。

网友:
楼主这个就是个NPN三极管,最常见的就是8050 。引脚就是EBC。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兄弟看这个图上是三极管是什么情况呢?

很简单你测量一下三极管的PN洁不就知道EBC有没有错,电路有没有画错我不讨论,我只针对三极管的电极排列确定正确

网友:
图中在路测量PN结会受到继电器线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