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 加双通道mlc颗粒,读取速度只有0.9mb 求解

楼主(2021-09-04):
is903 加双通道mlc颗粒,读取速度只有0.9mb 求解
我插在usb2.0上,写入速度基本是2.0极限了,很正常。但读取速度怎么只有0.9mb。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又测了一次,刚上来速度是满速,然后逐渐下跌至0.9左右保持。

网友A:
散热没做好吧

网友:
怎么感觉颗粒要挂了 纠错纠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没做好吧

贴了散热硅胶,用的铝合金外壳。况且插的usb2.0,不应该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