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耀锐1035+内阻仪并增加电池开关

楼主(2021-09-04):
闲鱼上花了不到150买了台1035内阻仪,买来试机发现,内阻仪供电是直接焊在板子上,开关类似手机一样关机的,由于不是机械断开电源,担心长期放置容易导致电池损耗电量,然后直接导致电池报废。所以随既加了个开关,把正极或者负极连接板子的镍片焊开一端,然后与主板分离,用两根不到十公分的usb细线一头焊在镍片上,一头焊在主板上,上锡与开关焊接在一起就行了。
另外再晒一晒我买的铅酸的电池测试仪

网友A:
貌似1035可以测铅酸呢

网友B:
1035可以测铅酸的吧

网友:
开关加不加都行,楼主可以测测关机后的电流

我的1030也是软关机,用了好久就充了一次电

网友C:
完全是多此一举!!!!!!!!!!

2.19版的1035是目前元件用料最好的一版,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增加一个开关,原因有二:
1、待机电流非常小,约5-10uA,而且一段时间不用,会自动关机,关机后待机电流约1-3uA;
2、在软键下面增加开关后,由线材动势带入的感应电流会对测量过程带来不小干扰,如在100mA电流档下对电池或电阻测量,带入干扰可以放大10倍。

网友D:
这个价格真是便宜,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是多此一举!!!!!!!!!!

2.19版的1035是目前元件用料最好的一版,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增加一个开 ...

时间长了也是很不小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1035可以测铅酸呢

不能测启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35可以测铅酸的吧

不能测电池的启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真是便宜,有链接吗

闲鱼卖家新的转手给我的,只此一台

网友E:
没有必要吧,很省电的,倒是可以更换电池,内置的电芯不杂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必要吧,很省电的,倒是可以更换电池,内置的电芯不杂地,

有强迫症,改了放心

网友F:
可惜新的只有1个了,还给你买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新的只有1个了,还给你买走了。

还有个在卖1035的,不过没表笔

楼主:
经常溜达还是有收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完全是多此一举!!!!!!!!!!

2.19版的1035是目前元件用料最好的一版,完全没有必要人为增加一个开 ...

才买一星期,版本、面板已经有所改变,内部双电容边的双白继电器改电子继电器了,设置菜单里也没有充电电流选择了,还有电池好像也变2600mAh。我也认为外观不可逆改得有点可惜,不如把原1300mah电池容量增加到2600以上。

网友H:
感觉是一回事,计算一下会是另一回事
这机器关断后电流就是几个微安,算10个uA顶天了 电池2600mAH
那么
2600/0.01=260000 小时
260000/24=10833  天
10833/365=29.68 年

就是说关机状态下电池能维持30年 ,这和把一个电池空放着放30年有区别吗,你加个硬开关不就是相当于把电池空放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一回事,计算一下会是另一回事
这机器关断后电流就是几个微安,算10个uA顶天了 电池2600mAH
那么

呵呵,说了多此一举,不听就没办法。

而且这个18650是天鹏的,自放电截止为2.5V;1035自带有充放电保护电路,约为3V就会停止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才买一星期,版本、面板已经有所改变,内部双电容边的双白继电器改电子继电器了,设置菜单里也没有充电电 ...

呵呵,继电器更换了,引入的噪声比肯定高,从而造成20mΩ干扰严重,所以才会取消手动ZEROR功能。

而且,还有其他元件,都降低了一个档次,当然成本肯定减少了。

既然要维持原来售价,又要保持利润,必然会开源节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一回事,计算一下会是另一回事
这机器关断后电流就是几个微安,算10个uA顶天了 电池2600mAH
那么

我这个版本的只有13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