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交作业:拆10块钱的闪迪SANDISK SSD PLUS 240G(MLC版本)顺便量产修复

楼主(2021-09-04):
开学前一天,闲着无聊逛拆机板块不经意一刷新,看到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3476-1-1.html(现在已经跑交易区去了)
于是想都没想就回复了(就在帖子发了45秒以后)

学校里回来,第一时间拆快递
正面

背面

拆开(卡扣真讨厌,抠半天)
闪迪的一些细节做的不错,塑料件都挺精细,螺丝孔有接触到板子的接地(当然还是轻飘飘的)

芯片特写,SM2246xt主控,闪迪05446-064G闪存芯片,MLC的

板子背面

插上转接板,短接rom进量产模式(pcb上二维码旁边有两个小洞,旁边写了ROM的就是)

量产过程略
去查了下貌似没有量产的案例,自己摸索+群友指导量产成功了
分享设置好的量产工具,短接rom插上盘按下scan drive显示出来1024m再点start等一会
会报QC什么错误,这时候关掉量产软件拔下来重新插就可以在diskgenius里面看到了,新建分区完事

Download
找了1102版本的量产工具,配置好,smart信息里面可以显示温度和写入读取量了,下了之前的量产工具的可以再来一次量产完成以后直接显示pass,不会报qc错误但是读取和写入量显示貌似是废的?放大32倍。。。
土豪通道:

非土豪通道:https://xljxlj.lanzous.com/ikBBctvjrxe
https://xljxlj.lanzoux.com/ikBBctvjrxe
https://xljxlj.lanzoui.com/ikBBctvjrxe
三个都试试,总有一个能打开

注意量产软件仅适用于SANDISK SSD PLUS 240G的老版本固态(新的已经是TLC了),主控为SM2246XT 闪存为4片SANDISK 05446-064G
120G版本的如果是两片SANDISK 05446-064G的话把设置里面容量改成120G应该也能用

SMART

附上测速图

图等下补上(下载机只有一个sata,在给u盘装WTG中)后续:做wtg做了一半u盘坏了。。。emmc写保护,血亏

速度不咋地,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可能是sata版本问题?下载机是d2550

电脑usb3.0连硬盘盒跑分高了三倍。。。

网友:
我电脑上还用32G的msata呢,单纯装系统

网友:
量产工具就收下了。

网友:
这漏捡的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这捡漏运气成分也挺大的。

网友:
赚翻了,这波楼主爽了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影驰的120G固态,故障是装上电脑电脑不识别,但是板子指示灯亮,主控芯片是PS3111-S11-13,存储芯片是TT58G51ARA  01633.在网上也没有找到开卡工具,今天看到楼主的文章,所以在此借花献佛,也顺便问问我的这个影驰的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影驰的120G固态,故障是装上电脑电脑不识别,但是板子指示灯亮,主控芯片是PS3111-S11-13,存储芯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064
这软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0064
这软件试试?

感谢,最近我试试。

网友:
请所有10元捡漏的同学,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往黄河里跳,免得其他同学嫉妒生恨,提刀砍人

网友:
感谢分享。同款故障盘。

网友:
一直以为这个盘用的是闪迪自家的主控,原来竟然是慧荣

网友:
你的下载机开的IDE模式,速度你懂的。

网友:
2246XT+闪迪05446 05466 9DDL 的固件是存在问题的 并不完善 开出来不正常  最好还是上2246EN 固件正常

网友:
看着很熟悉, 原来就是我发的帖子

网友B(2021-10-21):
和你一样的ssd,用你给的软件一直出错,我发现rom短接不短接结果一样,是不是我没短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样的ssd,用你给的软件一直出错,我发现rom短接不短接结果一样,是不是我没短接好?

...

你这个貌似有芯片没有认到(虚焊之类)或者flash芯片损坏,你点一下display all flash id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貌似有芯片没有认到(虚焊之类)或者flash芯片损坏,你点一下display all flash id看看 ...

网友:
我也有块不通电的不知怎么搞

网友:
那么久了还是这样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