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种不同索伯牌充电风扇的摇头结构拆解及使用感受

楼主(2021-09-04):
上次从闲鱼购得两台不同类型的可充电的索伯牌桌面风扇,并进行了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420-1-1.html),当时由于找不到打开机头罩的方法,故无法窥得其不同的摇头结构。近日需要对风扇叶和网罩进行清洗,琢磨着打开了前盖,才知道要拧开隐藏在扇叶后的两颗螺丝才能打开机头外罩,于是顺利地打开了机头盖并见到了不同的摇头机构。这两种摇头机构一个是通过步进减速电机实现左右摇摆功能,控制电路相对复杂,摆幅足足有180°,但作为小风扇来说风量本来就不大,180°的往复时间让人感觉太长了,有点着急,要是摆幅可控制就好了;另一种是以前那种大电风扇上通用的蜗杆减速摇头机构,结构简单,但因为是通过凸起装置在滑槽里来回运动实现摇头,故比那种通用的摇头机构摆幅更小,只有约45°,往复时间短,更让人感觉到凉意,使用效果更好(个人意见)。

网友:
今年玩这种风扇很少,头两年坛友倒是不少买这样的小风扇,我一直没遇到好车就没买

网友A:
做工都很不错啊,25那个简直赚大发了,2个电机。
35的也有35的好处,简单耐用,因为没有步进电机摇头机构,PCB简单些也可理解。另外,这种耗电应该也要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都很不错啊,25那个简直赚大发了,2个电机。
35的也有35的好处,简单耐用,因为没有步进电机摇头机构, ...

25的那个确实很划算,35的虽然少一个电机,但在摇头时风量会有损失,这款原设计的电机功率适当大些也说不定。

网友B:
感觉摇头的作用不大,能要摇头的都是立式或者插220V的风扇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摇头的作用不大,能要摇头的都是立式或者插220V的风扇啦。

这种小风扇虽然风量不如大风扇,但直吹还是让人受不了,能摇头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摇头和充电就是卖点之一了,不过还是不如落地扇,壁扇风力舒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小风扇虽然风量不如大风扇,但直吹还是让人受不了,能摇头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

现在连微风扇都能摇头,可惜是硬叶片,应该像zolee中联做成软叶片落地式,硬叶片挂墙式碰不到。

希望楼主买一台拆解摇头机构,说不定是两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