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基于ESP8266的红外学习型遥控器,可Blinker远程、定时控制空调,软硬件开源

楼主(2021-09-04):
1.前言宿舍有空调,但没有遥控器

小米8手机不支持红外遥控器,只能外接USB的红外发射器
操作起来比较繁琐,因此想着DIY一个
2.硬件
由于手上有现成ESP8266 ESP-12F,38K红外接收头,红外二极管,做一个不费钱
咸鱼上6.8的艾韵的我也看了,买6个才包邮,用不上那么多,就没买

硬件设计如图,注意用AM2320的话,DATA引脚要上拉5.1K的电阻,否则不识别(图上没有,我是外挂的电阻)
DTH11可以不用上拉电阻

兼容USB C接口

打样回来

贴片焊接

全部焊好的样子

用法,接上适配器,插墙上,LED对着空调即可

3.软件
软件参考了阳阳学编程的思路
目录结构如图

文件名:IRremote.ino
代码:注意AM2320的话选dht.setup(5, DHTesp::DHT22);
#define BLINKER_WIFI
#define BLINKER_MIOT_OUTLET

#include <Blinker.h>
#include "Button.h"
#include "DHTesp.h"
#include "Blwifi.h"
#include <IRsend.h>
#include <IRrecv.h>
#include <IRremoteESP8266.h>
#include <IRutils.h>
#include <LittleFS.h>
#include <FS.h>

// The GPIO an IR detector/demodulator is connected to. Recommended: 14
// Note: GPIO 16 won't work on the ESP8266 as it does not have interrupts.
const uint16_t kRecvPin = 14;
// GPIO to use to control the IR LED circuit. Recommended: 4
const uint16_t kIrLedPin = 4;
// As this program is a special purpose capture/resender, let's use a larger
// than expected buffer so we can handle very large IR messages.
const uint16_t kCaptureBufferSize = 1024;  // 1024 == ~511 bits
// kFrequency is the modulation frequency all UNKNOWN messages will be sent at.
const uint16_t kFrequency = 38000;  // in Hz. e.g. 38kHz.
// kTimeout is the Nr. of milli-Seconds of no-more-data before we consider a
// message ended.
const uint8_t kTimeout = 50;  // Milli-Seconds

// The IR transmitter.
IRsend irsend(kIrLedPin);
// The IR receiver.
IRrecv irrecv(kRecvPin, kCaptureBufferSize, kTimeout, false);
// Somewhere to store the captured message.
decode_results results;

const uint8_t ir_num = 10;
const uint16_t ir_maxLength = 511;
struct IrCodeSave
{
  uint16_t ir_code[ir_num][ir_maxLength];
  uint16_t ir_size[ir_num];
};
IrCodeSave irInfo;

BlinkerButton &GetBlButton(const uint32_t id);

BlinkerNumber Temperature("num-tmp");
BlinkerNumber Humidity("num-hum");
DHTesp dht;

bool learn = false;
uint32_t learnID = 0;
String btColor[ir_num]={"#ff0000","#0000FF","#FFB90F","#274e13","#274e13","#ff0000","#0000FF","#FFB90F","#274e13","#274e13"};

bool loadConfig(FS *fs)
{
  if (!fs->begin())
  {
    Serial.println("Unable to begin(), aborting");
    return false;
  }
  Serial.println("Reading file, may take a while...");
  long start = millis();
  File f = fs->open("/irconfig.bin", "r");
  if (!f)
  {
    Serial.println("Unable to open file for reading, aborting");
    return false;
  }
  f.read((uint8_t*)&irInfo, sizeof(IrCodeSave));
  f.close();
  long stop = millis();
  Serial.printf("==> Time to write  chunks = %ld milliseconds\n", stop - start);
  return true;
}

bool saveConfig(FS *fs)
{
  if (!fs->begin())
  {
    Serial.println("Unable to begin(), aborting");
    return false;
  }
  Serial.println("Creating file, may take a while...");
  long start = millis();
  File f = fs->open("/irconfig.bin", "w");
  if (!f)
  {
    Serial.println("Unable to open file for writing, aborting");
    return false;
  }
  f.write((char*)&irInfo, sizeof(IrCodeSave));
  f.close();
  long stop = millis();
  Serial.printf("==> Time to write  chunks = %ld milliseconds\n", stop - start);
  return true;
}

uint32_t ir_rcv_delay = 0;
void ir_loop()
{
  if (irrecv.decode(&results))
  {
    if(ir_rcv_delay < millis())
    {
      ir_rcv_delay = millis()+1000;
      uint16_t *raw_array = resultToRawArray(&results);
      uint16_t size = getCorrectedRawLength(&results);
      BLINKER_LOG("IR size: ", size);
      if(size <= ir_maxLength && learn)
      {
        for(int i=0;i<size;i++)
        {
          irInfo.ir_code[learnID][i]=raw_array[i];
        }
        irInfo.ir_size[learnID]=size;
      }

    }
    String basic = resultToHumanReadableBasic(&results);
    basic.replace(" ","");
    Serial.print(basic.c_str());
    irrecv.resume();
  }
}

void mbt_callback(uint32_t btID)
{
  BLINKER_LOG("long press ", btID);
  if(learn == false)
  {
    learn = true;
    GetBlButton(btID).color("#DCDCDC");
    GetBlButton(btID).print("");
    learnID = btID;
  }
  else
  {
    if(learnID == btID)
    {
      learn = false;
      GetBlButton(btID).color(btColor[btID]);
      GetBlButton(btID).print("");
      saveConfig(&LittleFS);
    }
  }
}
// 新建组件对象
#define Button_Callback_Def(index,name)         \
  BlinkerButton Bt##index(name);                \
  Button mbt##index(mbt_callback,index,3000);   \
  void button_callback##index(const String & state) \
  {                                                 \
    BLINKER_LOG("get button state: ", state);       \
    mbt##index.KeyEvent(state);                     \
    if(state == "tap")                              \
    {                                               \
      irsend.sendRaw(irInfo.ir_code[index], irInfo.ir_size[index], kFrequency); \
    }                                               \
  }

#define Button_Loop(index)             \
    mbt##index.loop();

#define Button_Attach(index)         \
    Bt##index.attach(button_callback##index);

Button_Callback_Def(0,"btn-0");
Button_Callback_Def(1,"btn-1");
Button_Callback_Def(2,"btn-2");
Button_Callback_Def(3,"btn-3");
Button_Callback_Def(4,"btn-4");
Button_Callback_Def(5,"btn-5");
Button_Callback_Def(6,"btn-6");
Button_Callback_Def(7,"btn-7");
Button_Callback_Def(8,"btn-8");
Button_Callback_Def(9,"btn-9");

BlinkerButton &GetBlButton(const uint32_t id)
{
  switch(id)
  {
    case 0: return Bt0;
    case 1: return Bt1;
    case 2: return Bt2;
    case 3: return Bt3;
    case 4: return Bt4;
    case 5: return Bt5;
    case 6: return Bt6;
    case 7: return Bt7;
    case 8: return Bt8;
    case 9: return Bt9;
    default: return Bt0;
  }
}

void dataRead(const String & data)
{
    BLINKER_LOG("Blinker readString: ", data);

    Blinker.vibrate();

    uint32_t BlinkerTime = millis();

    Blinker.print("millis", BlinkerTime);
}

float tmp;
float hum;
void heartbeat()
{
  Temperature.print(tmp);
  Humidity.print(hum);
  BLINKER_LOG("heart beat temperature: ", tmp);
  BLINKER_LOG("heart beat humidity: ", hum);
}
void dataStorage()
{
    Blinker.dataStorage("temp", tmp);
    Blinker.dataStorage("humi", hum);
    BLINKER_LOG("data Storage temperature: ", tmp);
    BLINKER_LOG("data Storage humidity: ", hum);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BLINKER_DEBUG.stream(Serial);

    Blwifi_InitWiFi();

    irrecv.enableIRIn();  // Start up the IR receiver.
    irsend.begin();       // Start up the IR sender.

    Blinker.begin(wifiSettings.auth_key, wifiSettings.ssid, wifiSettings.pswd);
    Blinker.attachData(dataRead);
    Blinker.attachHeartbeat(heartbeat);

    dht.setup(5, DHTesp::DHT11); // Connect DHT sensor to GPIO 5

    Button_Attach(0);
    Button_Attach(1);
    Button_Attach(2);
    Button_Attach(3);
    Button_Attach(4);
    Button_Attach(5);
    Button_Attach(6);
    Button_Attach(7);
    Button_Attach(8);
    Button_Attach(9);
    Blinker.attachDataStorage(dataStorage);

    loadConfig(&LittleFS);
}

void loop()
{
    float t1,h1;
    Blinker.run();
    Blwifi_Loop();
    t1=dht.getTemperature();
    h1=dht.getHumidity();
    if(t1 != -1024)
      tmp = t1;
    if(h1 != -1024)
      hum = h1;
    Button_Loop(0);
    Button_Loop(1);
    Button_Loop(2);
    Button_Loop(3);
    Button_Loop(4);
    Button_Loop(5);
    Button_Loop(6);
    Button_Loop(7);
    Button_Loop(8);
    Button_Loop(9);
    ir_loop();
}

文件名:GpioButton.h(这是本论坛下载的),主要用于长按按键,恢复配网用的
代码:
#ifndef _GPIO_BUTTON_H_
#define _GPIO_BUTTON_H_
#include <Arduino.h>

#define DEF_ELIMINATING_JITTER_MS        20                // default eliminating jitter ms
#define DEF_LONG_PRESS_WAIT_MS  1000                // default long press wait ms
#define DEF_DB_PRESS_MS 300

class GpioButton {
    public:
        GpioButton(uint8_t gpio_pin, void(*btn_press_event)()=nullptr) :
            GpioPin(gpio_pin),
            ButtonPressEvent(btn_press_event),
            LongPressWaitMS(DEF_LONG_PRESS_WAIT_MS),
            ButtonLongPressEvent(nullptr),
            first_key_down_millis(0),
            first_key_up_millis(0),
            action_done(false),
            last_gpio_state(HIGH) {
                pinMode(GpioPin, INPUT_PULLUP);
                digitalWrite(GpioPin, HIGH);
        };
        // bind click event CB function
        void BindBtnPress(void(*btn_press_event)()) {
                ButtonPressEvent = btn_press_event;
        };
        // bind long key press CB function
        bool BindBtnLongPress(void(*btn_long_press_event)(), uint16_t wait_ms=DEF_LONG_PRESS_WAIT_MS) {
            if(wait_ms < DEF_LONG_PRESS_WAIT_MS) return false;
            ButtonLongPressEvent = btn_long_press_event;
            LongPressWaitMS = wait_ms;
            return true;
        };
        // bind double click CB function
        void BindBtnDblPress(void(*btn_dbl_press_event)()) {
            ButtonDblPressEvent = btn_dbl_press_event;
        };
        // loop function
        void loop(){

            uint8_t current_gpio_state = digitalRead(GpioPin);
            uint32_t current_millis = millis();

            // gpio status no change
            if(current_gpio_state == last_gpio_state) {
                if(current_gpio_state == LOW) {
                    if(first_key_down_millis && !first_key_up_millis && (current_millis - first_key_down_millis > LongPressWaitMS)) {
                        if(!action_done && ButtonLongPressEvent != nullptr) {
                            ButtonLongPressEvent();
                            action_done = true;
                        }
                    }
                }
                else {
                    if(first_key_up_millis && (current_millis - first_key_up_millis > DEF_DB_PRESS_MS)) {
                        if(!action_done && ButtonPressEvent != nullptr) {
                            // Serial.println("Debug:Press Event.");
                            ButtonPressEvent();
                            action_done = true;
                        }
                    }
                }
            }
            // gpio status changed
            else {
                if(current_millis - last_jitter_millis > DEF_ELIMINATING_JITTER_MS) {
                    // key down
                    if(current_gpio_state == LOW) {
                        // is first keydown in cycle
                        if(0 == first_key_down_millis) {
                            first_key_down_millis = current_millis;
                            first_key_up_millis = 0;
                            action_done = false;
                        }
                        // is not first key down in cycle
                        else {
                            // has define double click CB function
                            if(nullptr != ButtonDblPressEvent){
                                // key down mill - last key up mill > elimination jitter interval
                                if(        0 != first_key_up_millis // is release key in event cycle
                                    && (current_millis - first_key_up_millis) > DEF_ELIMINATING_JITTER_MS) {        // skip eliminating jitter
                                    // is double click?
                                    if(        false == action_done // did in event cycle?
                                        && current_millis - first_key_up_millis < DEF_DB_PRESS_MS) {        // and 2nd click is in interval
                                        // call double click event function
                                        // Serial.println("Debug:Double Press Event.");
                                        ButtonDblPressEvent();
                                        action_done = true;
                                    }

                                }
                            }
                        }
                    }
                    // key up
                    else {
                        if(!action_done && first_key_down_millis && first_key_up_millis == 0) {
                            first_key_up_millis = current_millis;
                        }
                    }
                    // Keep gpio status
                    last_gpio_state = current_gpio_state;
                    last_jitter_millis = current_millis;
                }
            }

            if(action_done && current_gpio_state == HIGH) {
                // Serial.println("Event Reset.");
                first_key_down_millis = 0;
                first_key_up_millis = 0;
                action_done = false;
            }
        };
    protected:
        uint8_t GpioPin;                                                // gpio pin of key
        void (*ButtonPressEvent)();       // Click Event CB function
        uint16_t LongPressWaitMS;                            // Long press ms
        void (*ButtonLongPressEvent)();                // Long press Event CB function
        void (*ButtonDblPressEvent)();                // Double click Event CB function
        uint32_t first_key_down_millis;
        uint32_t first_key_up_millis;
        bool action_done;
        uint8_t last_gpio_state;
        uint32_t last_jitter_millis;
};

#endif

文件名:Button.h,用于支持Blinker按键长按
代码:
#ifndef _BUTTON_H__
#define _BUTTON_H__

class Button
{
  protected:
  void (*ButtonLongPressEvent)(uint32_t btID);
  private:
  uint32_t keyDownTime;
  uint32_t keyLongPressTime = 3000;
  String keyState = "";
  bool keyDoneFlag = false;
  uint32_t btID;
  public:
  Button(void(*btn_long_press_event)(uint32_t btID),uint32_t id,uint32_t longPressTime)
  {
    BindBtnLongPress(btn_long_press_event,id,longPressTime);
  }
  void KeyEvent(const String & state)
  {
    keyState = state;
    if(keyState == "press")
      keyDownTime = millis();
    else
      keyDoneFlag = false;
  }
  void BindBtnLongPress(void(*btn_long_press_event)(uint32_t btID),uint32_t id,uint32_t longPressTime)
  {
    ButtonLongPressEvent = btn_long_press_event;
    keyLongPressTime = longPressTime;
    btID = id;
  };
  void loop()
  {
    if(keyDoneFlag == false && keyState == "press" && (millis()-keyDownTime)>=keyLongPressTime)
    {
      keyDoneFlag = true;
      if(ButtonLongPressEvent!=nullptr)
        ButtonLongPressEvent(btID);
    }
  }
};

#endif

文件名:Blwifi.h(用于配网的)
代码:
#ifndef __BLWIFI_H__
#define __BLWIFI_H__

#define RESET_WIFI_PIN   0

struct Settings
{
  char auth_key[13];
  char ssid[128];
  char pswd[32];
};
extern Settings wifiSettings;

void Blwifi_InitWiFi();
void ClearWiFiInfo();
void Blwifi_Loop();

#endif

文件名:Blwifi.cpp
代码:
#include <WiFiManager.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GpioButton.h"
#include "Blwifi.h"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 定义按钮对象,指定按钮的GPIO口
GpioButton myButton(RESET_WIFI_PIN);

void ResetWifi()
{
  for(int i=0;i<3;i++)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delay(10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delay(400);
  }
  ClearWiFiInfo();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ESP.restart();
}
void MyButton_Init()
{
  // 初始化板载LED信号灯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绑定按钮事件处理
  myButton.BindBtnPress([](){
    Serial.println("Button Press Event\r\n\tSetup Bind Event.");
  });

  // 绑定长按事件处理(长按判定为3000ms)
  myButton.BindBtnLongPress([]()
  {
    Serial.println("Button Long Press Event\r\n\tSetup Bind Event.");
    Serial.println(F("WiFi resetSettings."));
    ResetWifi();
  }, 3000);
}

bool shouldSaveConfig=false;
Settings wifiSettings;

void saveConfigCallback()
{
  Serial.println("Should save config");
  shouldSaveConfig = true;
}

bool chkAuthkey(char* key, int len)
{
  if (len != 12) return false;
  for (int i=0;key[i]!=0;i++){
    if (!isxdigit(key[i]))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void ClearWiFiInfo()
{
  EEPROM.begin(4096);
  EEPROM.ge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wifiSettings.auth_key[0]='\0';
  EEPROM.pu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if (EEPROM.commit())
  {
    Serial.println(F("EEPROM successfully committed"));
  }
  else
  {
    Serial.println(F("ERROR! EEPROM commit failed"));
  }
  EEPROM.end();
}
void Blwifi_InitWiFi()
{
  MyButton_Init();

  EEPROM.begin(4096);
  EEPROM.ge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if( wifiSettings.auth_key[0]=='\0'||wifiSettings.auth_key[0]==0xFF)
  {
    WiFi.mode(WIFI_STA);
    //wifiManager.setDebugOutput(true);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wifiManager.setAPStaticIPConfig(IPAddress(192,168,10,1), IPAddress(192,168,10,1), IPAddress(255, 255, 255, 0));
     // 3分钟配网时间,如没有完成则退出配网.
     // 例如原正常连接的WIFI路由掉线死机或不通电等情况, 通过配网超时后, 会重新进行连接原WIFI信号。 避免停在配网模式下等待
    wifiManager.setConfigPortalTimeout(180);
    //wifiManager.setConnectTimeout(240);

    // 设置点击保存的回调
    wifiManager.setSaveConfigCallback(saveConfigCallback);

    WiFiManagerParameter custom_authkey("auth_key", "Authkey", wifiSettings.auth_key, 12);
    wifiManager.addParameter(&custom_authkey);

    //AP名称:ESP_AP 密码:12345678
    if(!wifiManager.autoConnect("ESP_AP","12345678"))
    {
      Serial.println(F("Failed to connect. Reset and try again. . ."));
      ResetWifi();
      delay(5000);
    }

    Serial.println(F("Connected to Wifi."));
    Serial.print(F("My IP:"));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 保存自定义信息
    if (shouldSaveConfig)
    {
      Serial.println(F("saving config..."));
      //Serial.println(custom_authkey.getValue());
      strncpy(wifiSettings.auth_key, custom_authkey.getValue(), 12);
      wifiSettings.auth_key[12] = '\0';
      strcpy(wifiSettings.ssid, wifiManager.getWiFiSSID().c_str());
      wifiSettings.ssid[wifiManager.getWiFiSSID().length()]='\0';

      strcpy(wifiSettings.pswd, wifiManager.getWiFiPass().c_str());
      wifiSettings.pswd[wifiManager.getWiFiPass().length()]='\0';

      if (!chkAuthkey(wifiSettings.auth_key, strlen(wifiSettings.auth_key)))
      {
        Serial.println(F("Authkey is wrong."));
        ResetWifi();
        delay(5000);
      }

      EEPROM.put<Settings>(2448, wifiSettings);
      if (EEPROM.commit())
      {
        Serial.println(F("EEPROM successfully committed"));
      }
      else
      {
        Serial.println(F("ERROR! EEPROM commit failed"));
      }
    }
  }
  EEPROM.end();
  wifiSettings.auth_key[12] = '\0';
}

void Blwifi_Loop()
{
  myButton.loop();
}

注意依赖库
DHT_sensor_library_for_ESPx
IRremoteESP8266
WiFiManager

4.Blinker配置
配置界面:

界面配置代码如下
{¨config¨{¨headerColor¨¨transparent¨¨headerStyle¨¨dark¨¨background¨{¨img¨¨assets/img/headerbg.jpg¨¨isFull¨«}}¨dashboard¨|{¨type¨¨btn¨¨ico¨¨fad fa-power-off¨¨mode¨É¨t0¨¨开启¨¨t1¨¨文本2¨¨bg¨É¨cols¨Í¨rows¨Í¨key¨¨btn-0¨´x´Ë´y´Ë¨speech¨|÷¨lstyle¨Ë¨clr¨¨#EA0909¨}{ßA¨num¨ßF¨室内温度¨ßC¨fad fa-thermometer-three-quarters¨ßQ¨#389BEE¨¨min¨É¨max¨¢1c¨uni¨¨℃ ¨ßJÉßKËßLËßM¨num-tmp¨´x´Ï´y´ËßO|÷ßPÉ}{ßAßSßF¨室内湿度¨ßC¨fad fa-humidity¨ßQßVßWÉßXº0ßY´%´ßJÉßKËßLËßM¨num-hum¨´x´É´y´ËßO|÷ßPÉ}{ßAßBßC¨fas fa-snowflakes¨ßEÉßF¨制冷¨ßHßIßJÉßKËßLËßM¨btn-1¨´x´É´y´ÍßO|÷ßQ¨#076EEF¨}{ßAßBßC¨fad fa-fire-alt¨ßEÉßF¨制热¨ßHßIßJÉßKËßLËßM¨btn-2¨´x´Ï´y´ÍßO|÷ßQ¨#FBA613¨}{ßA¨cha¨ßJɨsty¨¨line¨ßQßl¨sty1¨ßo¨clr1¨ßh¨sty2¨ßo¨clr2¨ßVßKÑßLÍßM¨cha-oh6¨´x´É´y´¤BßO|÷¨key0¨¨temp¨ßF¨温度¨¨key1¨¨humi¨ßH¨湿度¨ßPÊ}{ßAßBßC¨fad fa-cogs¨ßEÉßF¨定时2H¨ßHßIßJÉßKËßLËßM¨btn-3¨´x´Í´y´ÏßO|÷ßQ¨#00A90C¨}{ßAßBßCß10ßEÉßF¨定时3H¨ßHßIßJÉßKËßLËßM¨btn-4¨´x´Ï´y´ÏßO|÷ßQß13}{ßAßBßC¨fad fa-siren¨ßEÉßF´关闭´ßHßIßJÉßKËßLËßM¨btn-5¨´x´É´y´ÏßO|÷ßQßR}{ßAßBßCß10ßEÉßF¨定时1H¨ßHßIßJÉßKËßLËßM¨btn-6¨´x´Ë´y´ÏßO|÷ßQß13}{ßA¨tim¨ßJÉßKËßLËßM¨timing¨´x´Ì´y´ÑßO|÷ßPÉ}÷¨actions¨|{¨cmd¨{ßN¨tap¨}¨text¨¨开空调¨}{ß1D{ß17ß1E}ß1F¨关空调¨}÷¨triggers¨|÷}

由于空调设置的值信息,如温度,风量,定时时间不好学习,所以这里就没做,因此不支持设定
5.使用方法
5.1烧录方法
(1)按住按键,给模块上电
(2)连上RX,TX到串口上
(3)Arduino上传
(4)下电重启
5.2配网方法
(1)手机搜索ESP_AP的WiFi信号,密码12345678
(2)弹出的界面上输入你家的WiFi名称和密码,再输入Blinker申请到的密钥

(3)点击Save即可完成配网
5.3学习方法
(1)设备上线后,长按需要配对的按键持续3s,按键颜色变灰
(2)遥控器对准红外接收头,按下需要学的按键
(3)长按变灰的按键,持续3s,颜色恢复正常即学习完成
(4)Blinker界面操作,看能否控制空调
(5)其他按键类似
5.4定时开启或关闭空调
(1)点击闹钟图标
(2)选择动作(开空调还是关空调)
(3)设置动作时间
5.5其他智能化场景,例如温度高自动开空调等,请自行摸索
6.原理图和代码

7.注意事项
7.1 DHT11经常出现NA的情况,原因不明,AM2320没这个问题
可以将DHT库里的NA换成-1024,这样就不影响使用了
7.2 按键支持学习10个,学习好的信息放在FS中,EEPROM放不下
7.3 空调按键有的是组合的(如开机+设定),目前只识别首个(开机指令)

网友:
不错,能用上就好了。

网友:
做的不错,有时间改成涂鸦的试试
涂鸦现在免费送10个激活码。

网友A:
红米Note8都支持红外遥控了你居然小米8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米Note8都支持红外遥控了你居然小米8不支持?

小米8的确不支持

网友B:
可以直接刷在智能插座上面,让插座成为一个多功能插座,可以不用三极管,接一个100欧电阻后接单个红外发射管。

楼主再出个天猫精灵2812彩灯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刷在智能插座上面,让插座成为一个多功能插座,可以不用三极管,接一个100欧电阻后接单个红外发射 ...

插座也有,控客mini pro就改了点灯的软件,带插座和红外遥控
不过玩的人比较少,就没发

网友:
会写代码的就是利害....

网友(2022-03-16):
想问下支持什么空调

网友:
只要是红外遥控的都可以支持吗?这个接头

网友(2024-04-29):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刷在智能插座上面,让插座成为一个多功能插座,可以不用三极管,接一个100欧电阻后接单个红外发射 ...

你好
我从其他地方看评论说:不接S8050,发射距离非常近
不清楚你为何要去掉S8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