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037u板子问题

楼主(2021-09-04):
minisats接口似乎有问题,刚开机时是能识别的,后来就会卡,严重的掉盘,然后要断电一段时间后又能识别了。
有时候是bios界面能识别,进pe后无法识别,有时候是第一次开机bios就无法识别,重启后有概率识别。
1.3版本的bios找不到,1.2和1.4的倒是有。
看minisata周边也没什么明显的故障。

网友A:
换电容,或者某些元件软故障

网友:
硬盘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或者某些元件软故障

问题是换哪个呢?看起来电容质量都不错

网友B:
这CPU 当使用率100%的时候STAT会断流

网友C:
印象中,这款主板最大支持32G固态,超过有可能不认。

网友C:
还有一个可能,minisata是和sata1共用一个数据传输,如果有其他sata硬盘,请接sata2上

网友:
我也有个1037U板子,不过点不亮,不知为何,有人有头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CPU 当使用率100%的时候STAT会断流

之前是正常的,最近才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这款主板最大支持32G固态,超过有可能不认。

不是容量的问题,64G也认,也是同样问题,过一段时间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可能,minisata是和sata1共用一个数据传输,如果有其他sata硬盘,请接sata2上 ...

没有其他盘,sata没接硬盘,只用固态盘。

网友D:
把MSATA接口旁边的两个固态换下看看,另外说你USB上有没有接很多设备?感觉是5V拉低了?电源换过吗?

网友:
这个我有一个差不多的,我竟然看到空焊盘网卡就自己拆了一个使用正常的8111安装上去,网变也拆过去一样的,想改双网卡做软路由的,没想到竟然识别不了安装那个网卡,后来没辙了就扔一边吃灰了,看的可惜,卖也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MSATA接口旁边的两个固态换下看看,另外说你USB上有没有接很多设备?感觉是5V拉低了?电源换过吗? ...

usb不接设备也一样,电源倒是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