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垃圾红外遥控落地扇

楼主(2021-09-04):
买了有两年了一般也就是春天跟秋天用一下,今年5月份坏的那会儿工作忙根本就顾不上修东西想问客服买一块板子,特么的客服答曰:过保后啥都没有,没有配件,没有维修服务…也就是说可以扔了哈…
作为一个合格的数码坛友来说这了是最好的折腾资源啊…这个垃圾吃灰到现在刚好不用上班,再说秋天了空调基本上就可以放假了,没有风扇的话还是不怎么舒服啊,没办法了打开看一下吧再买的话还得花银子……打开一看保险丝爆了,晶闸管也炸了一只……然后就是淘宝搜板子…带外壳的太贵了关键是造型也不怎么合适。想换成机械琴键开关却发现没有四个档位的,装三个档位的摇头电机就没有位置了…修吧…百度一下电路图发现几十年了这玩意儿并没有啥发展(一个公模电路吃几十年也是没谁了)大部分都是通用电路换个外壳就撸上去了……找出04年收藏的一块美的遥控风扇的电路板那个风扇是电机累死了,这个板子坑死了我人生中买的第一块万用表(04年购于深圳华润超市人民币45元的830B)然后就开始了元器件的移植,首先玻璃管封装保险丝换上,体积大了点就趴到后面吧,晶闸管BT131全部都换掉,既然炸一个其他的我感觉也不怎么靠谱…换成美的板子上的97A6反正我看电路图跟触发电阻的阻值都差不多,然后开始比对美的风扇的板子测量降压电容,整流二极管,双向整流二极管,控制芯片打磨了,再怎么打磨也掩盖不了你有着一颗李鬼的“芯”话说十几年前的美的人家的芯片也没有打磨啊,就不能自信点么?供电电路上的电源端这些阻值……一一比对后再测一下修复板子后电源线的阻值和美的板子拆件之前相差不大(阻值差的太多的话千万别上电试机!)…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没有弄那个灯泡串联维修座子每次修家电通电试机都特么的忐忑…)插上电源线试机(把板子放在一个纸盒里炸鸡的话好点,至少那些烟花咱看不见…)当听到冥冥之中传来的一声“哔”我就知道接下来的路丁当是一片坦途…揭开纸盒遥控器测试,“哔”开机指示灯亮起,风扇待机完毕,调速指示灯正常,自然风指示灯正常,定时指示灯正常,摇头电机控制正常…可以起飞了……确定一下控制电路输出正常(不要装风扇电机),然后就要检查风扇电机了…风扇电机阻值无穷大,居然是断路状态…(心中一万个羊驼飞过),打开扇叶罩子,电机罩子后还没有测试就看到故障点了,摇头电机摇臂把电机共地线给蹭断了……(这品控也是日了狗了)剪断故障点测试阻值基本正常,苦逼的一根一根的接线…接线后别装控制板直接220v怼起…转了,转了,它居然转了…重新处理一下电机线的位置,恢复电机控制线焊点,电源线复位,装机……然后就可以美美的享受一下风扇的凉爽了……这个垃圾风扇坑了我几个月没风扇用,然后就是过保后一旦出问题就冷暖自知了,售后维修跟配件都是不存在的!强烈不建议购买…之前购的另一个也是这家的网罩固定圈问客服都没有卖的,最后用扎带勉强凑合…就这吧这几个风扇再挂掉的话说啥我是不会买这些个野鸡牌子的风扇了…

网友A:
一个风扇,都搞得这么多故事,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风扇,都搞得这么多故事,顶上

也许是读胖哥的日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风扇,都搞得这么多故事,顶上

主要是那个美的遥控风扇的板子比较有故事…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谢谢大佬,这不也是逼的么…以后再也不撸这些野鸡牌子的东西了…

网友C:
TCL=太差了,你都敢买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L=太差了,你都敢买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一直都觉得这玩意儿也算是个牌子吧…谁知道特么的是野鸡牌子啊…

网友D:
实在不行改成机械式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改成机械式凑合用。

已经修复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幸亏还有珍藏十几年的板子有件可拆…

网友E:
TCL=太差了,你不知道吗?全国内85%都知道的,什么电器都是用不坏算你幸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TCL=太差了,你不知道吗?全国内85%都知道的,什么电器都是用不坏算你幸运!!! ...

记得小时候这家的东西还行啊,谁知道现在成野鸡了…

网友F:
这个就是炫技术的,我直接TB一个电路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是炫技术的,我直接TB一个电路板搞定

淘宝上买不是没有合适的么…主要是有备用的元器件不然的话也是然并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