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小米净水器厨下式最贵的3号滤芯

楼主(2021-09-04):
大家好 本次拆解的是家里用净水器里面最贵的一条滤芯 每次购买这条滤芯心都在滴血

希望早点出一条可以清洗的滤芯吧

不过这条三号滤芯720天才换一次 大概两年一次吧

说实话这个滤芯真不好拆每天缝都粘得死死的 只能暴力拆解了

看起来还挺新的 感觉还能用一段时间:Strive:

网友A:
沙发吗?我妈家的年前提示换滤芯,我清零后到现在口感也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吗?我妈家的年前提示换滤芯,我清零后到现在口感也没有变化

。。。这种都是都是有冗余量的,不按推荐章程来不如不用。。。
南方水源丰沛的地方用处不大,主要北方用地下水的地方有一些效果

网友:
其实不用换,无非废水比会升高。但是水质没有变化。

网友:
不买通用滤芯的净水机,感觉交了很大一笔智商税

网友B:
tb 搜3012-400G 很多第三方,没这么贵。

网友:
实际成本也不过70~80而已。

网友:
RO膜滤芯,确实会比前置PP棉和活性炭贵一些
其实后级滤芯不太容易失效,没必要严格按照软件提示更换滤芯,清零后可以继续用一段时间

网友:
夏天的时候换过一个,用了差不多四年,滤芯也不怎么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 搜3012-400G 很多第三方,没这么贵。

找过了 问卖家说不能替代小米3号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交了不少税!

网友C:
400G的好像跟云米的通用,云米的便宜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G的好像跟云米的通用,云米的便宜一点

都要499呀

网友D:
小米滤芯寿命是按插电电时间的吧? 我的2、3、4 都到期了,之前换过1号PP棉滤芯,现在不管了照样用。

网友:
这是那种可以撒泡尿可以过滤成直饮水的滤芯吗?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滤芯寿命是按插电电时间的吧? 我的2、3、4 都到期了,之前换过1号PP棉滤芯,现在不管了照样用 ...

我用的是厨下式的净水器  它应该按天数计算的.但是自己家里不可能每天出那么多的废水,一天撑死了也就5升左右.所以如果在滤芯报警之后复位一下可以继续用半年-一年.这样能省下一些费用.

网友:
搭车问个话,我的AO斯密斯净水器,前几年一直是按标准更换滤芯(1,3一年一换,2,5两年一换,4三年一换),今年是第6年,按要求5个滤芯都得更换,5个滤芯一共要900元,不想换了,现用tds笔测水质在13-19之间,自来水是169,我想一直用下去,天天用tds笔测测,一直到水质上升很大,直接扔掉整机,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新换也76?我的20不到

网友:
家里自己DIY一套RO净水机, 成本不到700块,废水比1:2,为了健康值了, 但是跟小区的净水机还是没法比成本, 7.8L左右2元一桶,TDS<25。
净水机安装后, 水质明显改善, 烧水壶一年基本没有水垢产生,TDS<40,一级PP棉使用一年后内心约1cm还是白色的, 换了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