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e580换的内存温度很高

楼主(2021-09-04):
到夏天哪里都挺烫手

网友A:
HyperX超频条,烧烤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X超频条,烧烤架么

怎么说,这个超频条在我这机器上好像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这个超频条在我这机器上好像大材小用了

昨天做内存完整性测试,跑完散热壳应该有80度,反正我手按上去忍不到两秒,也是超频条,同款HyperX

网友:
试试看用低电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