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这种架子CE分布修改问题?如何才能让平均分布在4通道上

楼主(2021-09-04):
整了一个架子准备用来测下2246支持的颗粒。顺便想看看速度、但是这个CE跳线都集中在 E0和E1通道、量产出来的速度、基本是减半的感觉。所以想请教一下大神、这个玩意可以改CE跳线吗、
如何才能让平均分布在4通道上、
背面

网友A:
不行的,BGA152/BGA132的单颗颗粒最多只能占2CH的,而且平均分布4CH只对读速有提升,写速基本没有提升的,如果你是原生BGA316/BGA272的颗粒+原生BGA316/272的测试架才能平均分配到4CH

楼主:
2246EN 4座的架子

楼主:
自顶来大佬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BGA152/BGA132的单颗颗粒最多只能占2CH的,而且平均分布4CH只对读速有提升,写速基本没有提升的, ...

原来是这样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