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坛友,这个直流电机干什么用合适?

楼主(2021-09-04):
应该是汽车上的吧
原来有外壳,轴上带扇叶,样子就是那种涡流风扇
空载测试:直流12V时电流1.35A,15V时电流1.5A,20V时电流1.75A
运行相当平稳,很小震动
干什么用比较好呢?

网友:
电风扇,可以给水冷散热排用,电脑用的那种分体式水冷散热排

网友A:
做风扇吧,扭矩应该小

网友:
汽车空调鼓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风扇吧,扭矩应该小

看转子直径比较大,砸数较多,应该是低转速大扭矩的,只是相对而言,扭矩肯定没法跟串激式电机比。

网友:
找板材D个外壳装起来,做成换气扇,可以放卫生间或者房间用

网友:
参考空调柜机室内机的风扇,做个壳子罩起来可以做成排气扇或者风扇,不过还需要12V电源驱动,厚度也不小...
结论,就收藏起来得了。

网友:
看上去可以改小电钻和电磨等工具,发电机小实验等。

网友:
装楼顶做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