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MOTO GP328做个像样的充电器

楼主(2021-09-04):
MOTO GP328改了锂电后需要充电就是随便用可调电源搭个电充一下,总感觉这样不方便,现在做PCB都是0元还包邮,必须做个像样的充电器.
AD没有导入3D库,就是EDA直接画吧,用的是现在成熟稳定简单的TP5100方案

等几天板子到了,再次给*创点个赞吧

和高大尚的原装PCB合个影吧

找元件先焊一片来试试

焊好准备装壳,但人算不如天算还是失手了,尺寸没量准,电感的封装高了,卡壳了.还有PCB的上边沿高了点,直接用钳子夹掉2个角.

然后就只有给电感重新找个地了

装壳,通电,空载时亮绿灯

充电红灯,一切正常

完美收工,亚麻蝶.........
再一次与MOTO GP328原装镍氢电池充电板合个影,也代表着它从此退休了.....

网友A:
5100芯片面积太小了 容易挂 我挂了好几个 就不用了 用69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0芯片面积太小了 容易挂 我挂了好几个 就不用了 用6912

目前用了几天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用了几天没问题

电压高的时候

网友B:
楼主这车开的溜啊,FBI 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车开的溜啊,FBI WARNING

绝对是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高的时候

我是12V供电,测试过发热量也可以,我基本就是把PCB做到大了,这样能提高散热性能

网友B:
老司机带我们吃瓜群众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带我们吃瓜群众飞

麻豆
补充1w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