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晒晒自己做的移动版t12,并附上t12维修案例

楼主(2021-09-04):
电池是4串铁锂32700,充电宝主板用的前段时间论坛里的烯王充电宝,升压板用的250w的铝基板模块,t12是616(lm358)

装好之后一通折腾被我把t12主控搞坏了,开机电流升到1a多之后立刻掉到0.5,找了半天又求助坛友,测量78l05引脚,23v 0v 5v没问题,短接4407的ds脚之后电流能到2.7  2.8,更换mos之后鼓掌依旧,更换358和旁边的二极管之后解决,因为是一起换的(热风枪一不小心把二极管吹下来了),所以不确定是谁的问题,不过大概率是358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控制板是买的做的,带休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板是买的做的,带休眠的

买的,做起来太麻烦

网友B:
这个壳子像是消防防爆应急灯的盒子

网友C:
lm358挂了会导致温度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58挂了会导致温度失控

这次比较奇葩,温度还没失控,可以用,到温度也会停,就是电流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壳子像是消防防爆应急灯的盒子

防水接线盒,DIY的万能壳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