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脑电源换电容

楼主(2021-09-04):
15年的电脑,天气热了,经常断断续续的吱吱响,细听又不是风扇的声音,有时候会突然关机,过两秒后再自动开机,估计是电源问题,拆开看这电源外壳看着有分量,内容只能说凑合。明显看到两颗电容鼓了,一颗是5v vsb的,10v 1000uf的。拆下来找了两颗普通的换上去,开机风扇刚转就停,还有点味道,再次打开,插电后电容烫手,不知何故,莫非此处非得用高频低阻电容?等某宝上淘回来再装。
这7500芯片边上两颗电阻发热量不小,板子都烫黑了。

网友A:
电源坏了最好直接换一个好的,这玩意实在太重要了,动不动就要送走主板全家

网友B:
拿表量量吧,感觉是超压了,电容鼓包是高温老化,超压太多就立即爆开。是不是有取样点的电阻老化了。反馈后芯片控制电压就超范围了。最先遭殃的就是电容。

网友C:
电容正负接反了。

网友:
千万别修这个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正负接反了。

如果反了,只能听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表量量吧,感觉是超压了,电容鼓包是高温老化,超压太多就立即爆开。是不是有取样点的电阻老化了。反馈后 ...

还的学习,有点复杂,经验不错

网友:
这电源交流输入省了不少东西。不值得修了。该换个好的了。

网友:
这种山寨电源,质量都比较差

网友:
花钱买个质量好点电源吧

网友:
看到这种不好电源,心情都不好了,大家都是直接换新算了。

网友:
这种垃圾电源还修个P啊!好的我都不敢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留言,那我就直接买新了

网友:
维修是一种学习和提高,也是数码人的特色爱折腾。不过,看你这个电源,板都烤糊了,建议修好了也不要用到电脑上了。买一个好的给电脑用吧!

网友D:
这个长的好像先马刺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长的好像先马刺客

确实是,刺客430
看了下,论坛里就有拆修的,通病

网友:
电源这玩意真的不能省。
你这个症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正负极反了
你要是想修 我送你一个先马650。我自己懒得修

楼主:
反是不会反的,正负极搞不清楚,就退坛了
再说,反了的话应该直接放二踢脚了
谢谢,不修了,修是闲时爱好,最近忙

网友:
即使修,PCB变色区域的元件也要换掉,早晚是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坏了最好直接换一个好的,这玩意实在太重要了,动不动就要送走主板全家 ...

我电源送走了主板,拆开电源才发现里面爆了两个小黄豆,换上后电源风扇还是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