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HIOKI DT4222简单测试

楼主(2021-09-04):
日置DT4222 袖珍万用表
入手体验:做工精巧、速度快
0V~100V响应时间约为0.6秒,
比大多数手持表快,稍逊于4282
真有效值、低通滤波、高速模拟条
出乎意料,仅用1节7号电池供电

测量584电压基准

楼主:
交流频响2KHz以下尚可,3KHz精度勉强,4KHz以上测量值已无意义

楼主:
1KΩ电阻/1uF电容

网友A:
也不拆开来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B:
三围尺寸多少?卡片机的话,需要超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围尺寸多少?卡片机的话,需要超薄啊

外形尺寸72W×149H×38D mm,下沿最薄处厚度2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拆开来看看,做工如何

本坛他贴有拆机照片

网友:
尺寸不算小啦,感觉一点都不卡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形尺寸72W×149H×38D mm,下沿最薄处厚度23mm

这个算口袋机了

网友C:
感觉不错,表样子不是很喜欢

网友D:
低通滤波测个变频输出信号试试?准吧?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通滤波测个变频输出信号试试?准吧?稳定吧?

谢谢抽空试一下测量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错,表样子不是很喜欢

那你喜欢什么口味的婊子呢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喜欢什么口味的婊子呢哈哈

我的目标是STO2302C+电池 (五种总线解码),这个关注很久了,准备双十一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目标是STO2302C+电池 (五种总线解码),这个关注很久了,准备双十一入手 ...

好家伙!1GSa/s采样率 28Mpts储存深度的麦科信,价格不菲啊,我还是用用我的老模拟7810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家伙!1GSa/s采样率 28Mpts储存深度的麦科信,价格不菲啊,我还是用用我的老模拟7810吧 ...

哈哈,得加油搬砖了,到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得加油搬砖了,到时分享一下

期待分享,蛊惑入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期待分享,蛊惑入坑!

哈哈,我看中是解码功能,并不是示波器,我有台式的,同事及朋友建议我用那个鼎阳的SHS820或815说这个便携,适合现场,我主要现场用。我喜欢一次到位,有没有谁用过这两个的,发达一下感受

网友(2024-05-15):
通断测试响应速度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