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液晶电视开机10秒不到就关机了

楼主(2021-09-04):
家里电视按开机过几秒就关机 没显示是灰屏 有时候能坚持几十秒 灰屏但有声音  过一会就关机了 在按开机就几秒就关机   现在没图 就文字说下   会不会电源板 电容引起的故障

网友:
有几点参考维修:

      1. 判断是否是真正关机,还是因背光引起的黑屏,一般led背光坏的都是灯条比较多。
      2.  然后检查你说的电容,高低压电容都看看,低压好判断鼓包就是坏了,也有看不出来的就测量开机后电压,低于5v或12v太多就是有问题,多半是电容失效滤波不良。
      3.  高压的外观无恙就麻烦,需要拆下来上表测。
      4.  然后就是检查主板连接的按键是否老化连键了。
      5.  再一个就是比较偏门的问题,ic因为选用的低温焊锡在长期开机老化后造成的虚焊,这种可能不是没有,我遇见过,而且还是同款机型的通病。
      6.  还有看看电视有没有设置定时关机的程序,看看设定,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以上是我维修led背光的液晶电视总结的一部分经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有时候的部分灯管老化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一定是电源板的问题!也不知道你的是LCD还是LED电视机!

网友:
昨天给40寸的长虹40A1换了3根灯管,也是黑屏有声音

网友A:
先查开关,现在电视还有开关?

网友B:
老电视,应该是灯管lcd的,没有维修价值,100卖给你收废品

网友:
楼主好像是灰屏,不是黑屏呢,上面的回复都有点跑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电视,应该是灯管lcd的,没有维修价值,100卖给你收废品

卖给收废品的(32,40寸),插电能亮的40元,不亮的10元。

网友D:
意思是背光还亮着?没有图像而已?

网友:
有手电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给收废品的(32,40寸),插电能亮的40元,不亮的10元。

价钱这么贱,还要一身汗搬过去,干脆把屏砸了,扔楼下。

网友:
@sternmd 不然你以为很值钱,还想花几百元修理了。

网友:
2楼讲了常见故障,有些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先易后难,把电容都干一遍再说,然后,灰屏说明背光没问题,屏供电或者复位要检查,可能是屏上的小电容漏电了,电流过大,引起屏供电ic保护

我瞎说的哈不负任何责任

网友E:
第1次开机还能坚持十几秒。后来就剩几秒了。这显然不是电容的问题。

黑屏背光保护的概率大。
如果是灰屏的话,主板问题概率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是里面稳压芯片坏了,拆下看看各稳压电源10秒后是不是掉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开关,现在电视还有开关?

开关一直开着的 遥控器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背光还亮着?没有图像而已?

只是一点点亮 像是那种供电不足  然后又声音 一会儿就关机了  指示灯变红 待机状态

楼主:
照了 看不到图形 一会儿就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1次开机还能坚持十几秒。后来就剩几秒了。这显然不是电容的问题。

黑屏背光保护的概率大。

不规律的 有时候一开机 指示灯 蓝然后就变红 有时候开不起有时候10几秒 可以听到电视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规律的 有时候一开机 指示灯 蓝然后就变红 有时候开不起有时候10几秒 可以听到电视声音 ...

测一下电源板输出电压稳不稳?
我估计应该没问题。

如果电源板输出电压没问题的话,那大概率是主板问题。查一查主板上的3.3伏,1.8伏,1.2伏电压。看看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