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开机一会就黑屏有背光有声音,请问这是灯条坏了还是辑板坏了?

楼主(2021-09-05):
小米电视4A 65寸,前段时间开始屏幕左边有一个白色亮光。然后开机看十几分钟就黑屏,但是有背光有声音。关机过一阵子开机又不黑屏了,请问这种情况是灯条坏了,还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有背光应该不是灯条坏,背光坏了,也可以在黑暗环境下看得到图像,还可以用电筒旁过来照屏幕,可以看见图像

网友:
还原出厂试试

网友A:
啥叫有背光?黑屏了就没有背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叫有背光?黑屏了就没有背光了

就是屏幕有亮起来,黑色到灰色之间的那种背光

网友B:
估计是背景灯亮,没字符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背景灯亮,没字符显示。

换了背光还是开机一段时间黑屏,不知道是不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逻辑板上的几个主要电压测一下,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叫有背光?黑屏了就没有背光了

lcd黑屏不等于没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