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MacBook Air(A1466)不开机维修,偶尔出进度条后掉电关机

楼主(2021-09-05):
深圳朋友寄修一台MacBook Air 2017款A1466,反应之前老是自动关机,最近这两天启不了

收到后发现是台二手机,背面还有保修标,D壳螺丝还少了一颗,说是朋友给她用的

按开机键发现偶尔能出进度条,然后就掉电关机

拆D壳,拆下主板,还好主板好像是从未修过的

检测开机电压只有2.242V,正常电压为3.425V,再测试IC VIN 14.85V是正常的(忘了拍照)

显微镜下看LT3470有白色腐蚀物

抠掉旁边的封胶洗板水清洗下,风枪拆下此IC,PCB与IC PIN6均腐蚀氧化,看来是VIN 14.85V未完全输入到LT3470 PIN6

处理好IC引脚及PCB焊盘,焊回LT3470及吹掉的电阻电容

上电测试恢复到正常电压3.42V

主板装回C壳,上电,开机进系统了

开机状态下继续测试了几个小时,稳定不掉电关机,完美修复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故障。(或许是个通病,很奇怪此IC是如何腐蚀的,难道是进了一点水引起,而其它部位没有看到任何腐蚀痕迹!)

看来又可以吃串串了,真香!

网友:
今天楼主蛮走运

网友A:
厉害,不拆直接用酒精擦,能否解决问题

网友B:
好功夫,看到数码之家24合一螺丝刀了

网友C:
稳了 这鱼捡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不拆直接用酒精擦,能否解决问题

都腐蚀开路了,不拆不重焊是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功夫,看到数码之家24合一螺丝刀了

赶紧入手一套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了 这鱼捡到了

准备吃烤鱼

网友C:
加俩烤腰子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俩烤腰子才得

要得,去烤俩羊腰子

网友D:
pcb腐蚀怎么修复的清洗不用飞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腐蚀怎么修复的清洗不用飞线啊

没断线不用飞线啦

网友(2021-10-29):
高手。也有一台1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