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展示sm3252原生写保护U盘

楼主(2021-09-05):
最近收了一个慧荣的3252的写保护U盘,别说原生板子就是比魔改的漂亮

用的是因特尔的16b双贴

看下芯片精灵,34纳米的mlc
寿命是够用了

作为双通道的2.0主控,写速度不太尽如人意,但读取还不错,不知道3252是不是把技能点都加读取了
这个U盘有个缺点,就是指示灯不常亮,只有读写的时候才会闪,就我这暴脾气,必须整完美了

找了好多代led常亮的工具都不能量产,最后看了下慧荣的官方文档
好家伙,原来那个led ready的选项就可以打开或关闭指示灯,害我折腾了好几个小时

手动把这个值改成80即为指示灯常亮

试一下,OK完美!

盖盖,上标签,永久封存呵呵

网友:
就为永久封存?

网友A:
手上还有几个全新板库存,没合适的FLASH用。还有若干片用过的。哈哈

网友B:
看着像是以前的大树出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以前的大树出品

好像是,看看板子上的标注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以前的大树出品

这板子是Sean版主画的,然后某个群友打的,不是大树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看看板子上的标注信息。

这个还真不是大树搞的,是Sean版主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不是大树搞的,是Sean版主整的

Sean版还有尾货吗?

网友E:
拿出来吧,明明可以2个led上全了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出来吧,明明可以2个led上全了多好

好像是还有一个led的位置,不过听说灯多了会影响供电

网友:
3252的三星SLC的盘 我有 太贵了,舍不得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手上还有几个全新板库存,没合适的FLASH用。还有若干片用过的。哈哈

出吗,正好我有几片三星老的的slc,单颗8G的

网友:
卧槽!我居然翻出来一个3252主控的板子,美帝想4G的

楼主:
还挺新,看晶振就知道是老物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出吗,正好我有几片三星老的的slc,单颗8G的

我也是贴的三星SLC,还是官方叠层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贴的三星SLC,还是官方叠层的那种。

我也是那种颗粒,一直找不到板子

网友:
把我的绝版3252都发出来了

网友(2022-03-19):
哪位大佬有这个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