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1款经典福克斯空气内循环失效故障处理

楼主(2021-09-05):
开了10年的福克斯,最近开车发现内循环能够闻到外面的尾气味,同时发现,之前内外循环切换的时候,风扇会有不同的声音,现在没有了!
经过搜索,学习,基本确定是转轴破损造成,遂TB采购风板一个,40RMB,塑料的。见下图。

按照网上介绍,拆开手套箱,发现11款车型没有网上介绍的那种内外循环切换装置!!

11款的内外循环切换装置为半圆柱体!! 探索了下安装螺丝,和以前的一样难拆!!

上图已经拆除电动转动装置(±12V,控制转动方向),试了下电机转轴可以转2圈不到(约630°), 本想用AB胶固定住,想想还是算了。

故障依然是转轴破损,制造商设计寿命就只有估计8年左右。
1. 圆圈内为转轴
2. 箭头处为开裂位置
3. 圆弧箭头为内外循环开合方向,箭头方向到底为外循环; 反方向为内循环。

发现风道很脏!!没有空压机吹吹。。。

最后决定拆除电动装置,永久保持内循环状态,外循环用窗。。。

网友:
不可以这样省事,空气不好的时候外循环送风也有过滤器起作用的,作为数码之家的成员,应该修好它,不是很复杂的事,都拆过了,不修好说不过去。

网友:
个人认为内/外循环不能缺

网友:
1,能看看电机模块那一面吗?是个四方的凸头装置?有无可能一起改造这里然后把另一端破损的地方嵌入金属件?
2,内外循环不能缺,夏天刚上车高温需要外循环+空调+车窗关闭一起作用,有时车内异味有人吃东西等等,都是需要的。
3,已经拆到这份上了,修好换个都不难,退掉原来买的配件再买个新的,或者改造下,应该都是可以。

网友:
空气不好的时候外循环送风也有过滤器起作用的,作为数码之家的成员,应该修好它,不是很复杂的事,都拆过了,不修好说不过去。

网友A:
破了轴心,就放弃了?其实可以加强修复,拆下来在破轴外挖一层,加上AB胶,套上金属套管,用多久都不会散架

楼主:
如果全部的拆解难度是100%的话,现在大家看到的是10%而已,手套箱和乘员舱保险丝盒很好拆。拆解内循环装置,防火墙的重新密封都是比较麻烦的。

后面考虑用AB胶固定,或者十字销轴解决。

外循环就靠窗户和天窗了。

网友:
我的手动外循环滑挡板

网友:
内外循环切换必须的啊!和刹车一样不可缺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破了轴心,就放弃了?其实可以加强修复,拆下来在破轴外挖一层,加上AB胶,套上金属套管,用多久都不会散架 ...

这是正确的修理和改进,比新的还好。原来的轴加个金属套就没事,塑料时间长了老化变质,轴一转就撑裂了,套金属套塑料的本身受力就由拉力变压力,就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2021-12-13):
记得这车要修这种毛病要拆掉整个中控台。坊间传言当年修车那小子把设计师的老婆给拐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