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单片机接收十六进制串口发送十进制程序

楼主(2021-09-05):
做一个粉尘传感器,但是粉尘传感器接收的是十六进制的24位的数据,想知道如何让单片机只读取24位中第 14位的数据,图片中画红圈圈的09,让单片机只读取09,并转换成10进制 以串口的形式发送的程序,谢谢!

网友:
把其他位都与0,需要的位与上1,或者用移位指令把他移出来。进制转换更简单对应第几位就省以2^几次方就得了

网友A:
char a[24];
a=xx;//接收的数据
int b=a[13];
xxx;//串口发送b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ar a[24];
a=xx;//接收的数据
int b=a[13];

一个char非要转成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a[24];
a=xx;//接收的数据
int b=a[13];

能不能把完整程序发出来 谢谢了

网友B:
建个数组,把这些存进去,然后单独读需要得位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个数组,把这些存进去,然后单独读需要得位不就行了?

数据是每隔一秒自动更新的,怎么个单独读取需要的位?

网友C:
波特率是多少?通讯格式是什么是?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是多少?通讯格式是什么是?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9600,单片机stc12c2052ad,c语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是多少?通讯格式是什么是?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波特率是9600,十六进制格式接收 单片机是stc12c2052ad

网友D:
有点不明白你的需求,你是想将一个0x00-0xFF的unsigned char转换成0-99的BCD码?如果是的话,给你个代码:
unsigned char HEXtoBCD(unsigned char HEX_data)
{
unsigned char i,j;
j=HEX_data%10;//计算十进制个位
i=HEX_data;
i=i/10;
i=i%10;//计算十进制十位
i=i*10+j;//计算十位*10+个位

return i,
}

网友E:
没太看明白要求,0x09应该不是第14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太看明白要求,0x09应该不是第14位啊

我是从42开始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从42开始数的

那明白了,是要截取第14个字节!

设置个byte或者u8int接收数组,接到的数据通过校验规则后,截取第14个字节就可以了,注意默认数组索引是13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明白了,是要截取第14个字节!

设置个byte或者u8int接收数组,接到的数据通过校验规则后,截取第14个 ...

代码能不能发一下

网友:
都是大神的样子………

网友:
题主应该是想要第14字节的数据啊,不是第14位的数据,按你列出来的数据合适,单片机串口应该能接收到了数据了吧,收到数据保存在一个数组里面,直接用第14个数据就可以了啊。具体的串口收发程序,你可以百度一下,非常多的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不明白你的需求,你是想将一个0x00-0xFF的unsigned char转换成0-99的BCD码?如果是的话,给你个代码:
...

uchar Hex2Bcd(uchar ch)
{
     ch = ((ch/10)<<4) + (ch%10);
     return (ch);
}

网友:
LZ 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导致大家根本没法回答:现有的 C 代码是如何分包的?

你的单片机如何接收现有 24 字节数据包,并判断接收完成(即分包)?
目测 LZ 根本就没有现成的分包代码,在这里求第 14 字节的抽取代码,实际隐含要做分包处理。

如果连分包都要做的话,建议 LZ  准备好银子,100M 币太少。

网友:
那么简单的事情也要求助?程序不是楼主写的? 数据收下来了要哪个字节不是分分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