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老修不好的电钻——再修一遍

楼主(2021-09-05):
一把双速充电钻,,,高速档老打滑,乃至挂不了档,,,来回拆了好几遍了,,,这次一定要找出问题修好

拆机图片方法都一样,没拍
上齿轮箱
外圈这个齿轮是相当于离合器,现在就是高速档位,但是明显离合器没有挂进去,和5行星齿轮一样高度了,导致和下面的齿轮几乎没有咬合

继续拆
拆到这个位置了,离合器位置已经挂到位了,说明离合器并没有问题,而是这个位置齿轮不对劲,主轴的卡簧也没有问题,,,就找东西垫一下,要找一个刚好抱住主轴,但是不影响轴承的垫圈。
翻了一遍,膨胀螺丝的那个弹簧垫厚度刚刚好,剪掉一点,压平,套上去,刚刚好!

装上齿轮的样子,刚好和外圈齿轮一样高,之前行星齿轮要凹下去一部分,这样垫高齿轮以后,离合器虽然没有改变位置,但是可以抬高高速档齿轮的高度,正好完全咬住离合器。

垫圈很合适,两根固定的这个玩意也不会很难装

装上离合器的样子,明显挂挡以后,行星轮下面的齿轮被抬高,离合器刚好咬住行星齿轮下面的高速档齿轮。。。

修复完毕

虽然没找到为什么会造成挂不进去高速档的原因,但是能用且用吧

网友A:
杂牌机就是这样    我以前国产杂牌机就是这样我就丢了现在用米沃奇  稳得一批

网友B:
有什么好修?
几元就可以买到,而且还包邮,
你的时间、工人不值钱,修不好还可以再修,但最后还要是花钱买洗洁精洗手的。

网友:
趁早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杂牌机就是这样    我以前国产杂牌机就是这样我就丢了现在用米沃奇  稳得一批 ...

我自己用的是万用表实测25V双速的龙韵,说是双轴承的。。。这个厂里的,偶尔我自己用, 没有高速档,,,太费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好修?
几元就可以买到,而且还包邮,
你的时间、工人不值钱,修不好还可以再修,但最后还要是花钱买 ...

我自己用的是万用表实测25V双速的龙韵,说是双轴承的。。。这个厂里的,偶尔我自己用, 没有高速档,,,太费事了

还行吧,用镊子搞得,,,

楼主:
我自己用的是万用表实测25V双速的龙韵,说是双轴承的。。。这个厂里的,偶尔我自己用, 没有高速档,,,太费事了

厂里的,,破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的是万用表实测25V双速的龙韵,说是双轴承的。。。这个厂里的,偶尔我自己用, 没有高速档,,, ...

我原来是富格高低切换有问题 经常卡在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的是万用表实测25V双速的龙韵,说是双轴承的。。。这个厂里的,偶尔我自己用, 没有高速档,,, ...

这玩意修好是个乐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好修?
几元就可以买到,而且还包邮,
你的时间、工人不值钱,修不好还可以再修,但最后还要是花钱买 ...

来得论坛的人,你觉得他们都在乎金钱买到的东西吗?都是喜欢自己动手鼓搞,这才是这里的乐趣,那怕付出的比直接买成品的价钱高,但是其中的乐趣也是没办法用金钱买到的!这就是数码之家的坛友的向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来得论坛的人,你觉得他们都在乎金钱买到的东西吗?都是喜欢自己动手鼓搞,这才是这里的乐趣,那怕付出的 ...

说得对,乐在其中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