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福特遥控钥匙和衣服一起洗了,拆未果

楼主(2021-09-05):
前几天洗衣服,洗衣机咣当咣当响,等晾衣服的时候,才发现车钥匙也在里面。
想拆开,清水清洗一下,晾干。
这货是胶水粘的。拆不开。

这里拆开可以换电池

这面按键也只能拆到这里。

就是胶水结构了。
只能把电池拆下来。量量电压还足。然后放到太阳下,晒太阳,这两天使用正常。
后来和同事说起这件事。都有被洗衣机洗的经历。

网友:
浇水很讨厌,还是卡扣或者螺丝好

网友A:
我钥匙回家就丢桌上的从来没进过洗衣机

网友:
        謝謝分享 没洗过 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钥匙回家就丢桌上的从来没进过洗衣机

我是锁车后放到屁兜里,洗衣前也没掏

网友:
徐峥他妈说放到大米里就行

网友B:
新版的车钥匙,比老版的好。我的07款的又大又重不好挂,买过这样的寨货好拆的很,懒得去折腾防盗芯片了。不过带一键锁车关窗功能还不错,10多年用惯了应该可以拆,在钥匙槽里面找有卡扣,寨货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的车钥匙,比老版的好。我的07款的又大又重不好挂,买过这样的寨货好拆的很,懒得去折腾防盗芯片了。不 ...

这里已经撬开一点。不敢强行拆了。应该除了波峰焊还有胶水。再拆就是有损了。

网友:
没问题的,进水也不怕,板子上过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已经撬开一点。不敢强行拆了。应该除了波峰焊还有胶水。再拆就是有损了。 ...

上面的也没有?那就是波峰焊和胶水了,一次性是进水花钱换,不过简单防水还是有的,不然四儿子店700还是多少那钱不好收啊

网友:
看来防水做得还挺好

网友:
这福克斯的钥匙吧,从福特标志下面可以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锁车后放到屁兜里,洗衣前也没掏

我都是拿手上的回家就放了

网友:
防水的,里面应该没事

网友:
不防水,可以强行撬开,淘宝上买个二三十块钱的壳子装上一样用

网友:
这个不是胶粘的,钥匙弹出来后你就看到有一个卡子,17福克斯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