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学着维修,这个板子的3处烧了,保险丝没断,替换法

楼主(2021-09-05):
厂家只换不修,要价4000元。我只有死马当活马医。。。请看原控制板:
画圈的地方烧了

两个TVR 10471烧了,

能用这个替代吧?

原安规电容烧了,看不清型号,但是估计和这个一个型号的。(顺便看保险丝没断)

能用这个替代吧?

网友:
10D471拆掉就行了。然后恢复保险。

网友A:
压敏电阻损坏是电源电压过高保护了电路的其他器件,拆除只能应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损坏是电源电压过高保护了电路的其他器件,拆除只能应急

看我图,能替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图,能替换吧?

20D471当然能替换10D471。唯独的问题是这种压敏,市场上能买到的都是劣质货,装上很容易爆保险。

网友:
能替换,就是电容还是用回原来的容量比较好,急用也是可以干上的,保险估计也烧坏了吧

网友B:
把压敏换成电容。作用不一样。
你先换了保险看看能不能工作吧?最好找合适的压敏换上。

网友B:
10D471是压敏电阻。
你换的是电容。

在电路中同样的位置,这两种东西都常见。但是作用是不一样的。不能互相替代。

但是因为这俩东西不装也可以。所以你可以先换保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图,能替换吧?

那个烤焦的电容不一定会坏,拆下来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压敏换成电容。作用不一样。
你先换了保险看看能不能工作吧?最好找合适的压敏换上。 ...

请详看图,黄色压敏我换成蓝色压敏20D471.
电容100nF ,我换成0.47μF的。这样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看图,黄色压敏我换成蓝色压敏20D471.
电容100nF ,我换成0.47μF的。这样可以吧 ...

可以。电磁炉这个位置最大安2uf。
用0.47微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D471是压敏电阻。
你换的是电容。

保险只有一个,靠着安规电容的地方,但是保险没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只有一个,靠着安规电容的地方,但是保险没断

那看来这个板子还有其他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
压敏和安规烧了只要保险没坏就不影响工作啊

网友(2022-01-03):
不知道楼主板子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