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怎么用keil c51封装成刷写软件

楼主(2021-09-05):
各位大神怎么用keil c51封装成刷写软件,能指导一下吗?和图片上的一样.文件也上传了,最好有视频教程

网友:
这个是stc下载软件的功能吧

网友A:
这个玩意不是stc-isp软件生成得自动下载更新器嘛? 和keil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不是stc-isp软件生成得自动下载更新器嘛? 和keil没有关系~~

谢谢,去看看

网友:
我想请教下这种exe怎么解包得到固件

网友B:
.exe包含其它资源,正经的做到,是编译是当作资源。STC 的是强制附加在后边,(Binary),右键.exe,使用 Open with WinRAR 看看  。

网友C:
图片显然是MFC做的
你可以研究一下51的刷写协议,自己用MFC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exe包含其它资源,正经的做到,是编译是当作资源。STC 的是强制附加在后边,(Binary),右键.exe,使用 Ope ...

试过,解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显然是MFC做的
你可以研究一下51的刷写协议,自己用MFC做一个

求教如何把这种文件解包出来,得到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