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21-09-05):
说一下前提条件:
家里移不动宽带300M,实测500/60M。光猫桥接,诺基亚贝尔刷padavan做主路由拨号。另外再接了2个京东云一代64G路由器做AP(同时赚豆子)。

问题:
京东云只能用路由模式。但是用了路由模式就和主路由不在一个网段。看电视需要投屏,电视机接在主路由上(有线),手机连上的是其中一个京东云,会投不了。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由于很多原因不能改变现有网络结构,路由器换位子什么的肯定不行,要能这么干我早干了。
改默认网关行不行?网关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主路由为啥拨号?不能直接接光猫联网吗?

网友B:
把主路由改为和京东云相同的频段内,看看默认网关两个路由是不是相同,相同的话要改为不同,但要在一个频段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主路由改为和京东云相同的频段内,看看默认网关两个路由是不是相同,相同的话要改为不同,但要在一个频段 ...

肯定不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路由为啥拨号?不能直接接光猫联网吗?

为什么要用光猫拨号?嫌网络太快了还是嫌网络太稳定了?还是光猫拨号能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C:
192.168.0.1
255.255.252.0

192.168.1.0  192.168.1.1  255.255.255.0 192.168.0.1
192.168.2.0
192.168.2.1 255.255.255.0 192.168.0.1

计算过程:

输入IP
192
168
0
1
掩码位
22
可用IP
1022
掩码
255
255
252
0
网络
192
168
0
0
第一可用
192
168
0
1
最后可用
192
168
3
254
广播
192
168
3
255
显示网络,广播,第一次和最后一个给定的网络

网友D:
刷高恪多播不好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高恪多播不好些吗?

这和多播有半点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2.168.0.1
255.255.252.0

大神,没怎么看懂啊,能详细点吗?或者有教程链接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刷高恪多播不好些吗?

我是告诉你挂京东云路由器可以试试多播提高收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告诉你挂京东云路由器可以试试多播提高收益

首先我这里移动不支持多播,已经试过了。
其次,我现在2只1代64G跑不满上行带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用光猫拨号?嫌网络太快了还是嫌网络太稳定了?还是光猫拨号能解决我的问题? ...

没觉得光猫拨号不稳定,也不觉得网络慢,因为我不玩游戏,对网速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觉得光猫拨号不稳定,也不觉得网络慢,因为我不玩游戏,对网速没有特殊要求 ...

我也不玩游戏,但是我不介意让我的网速更快更稳定。
PS:玩游戏对网速没多大要求的,要求的是延迟和稳定性

网友:
在一级路由中加入静态路由(添静态路由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