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触摸开关坏了一个其他的没坏需要整片更换还是可以单个维修

楼主(2021-09-05):
微波炉触摸开关坏了一个其他的没坏需要整片更换还是可以单个维修

网友:
你要分清是触摸开关还是薄膜开关。感应开关。

网友:
看着像薄膜按键
一般 启动键 按的次数最多
启动键不好用了吧,
薄膜按键要整个换
某宝多得是  搜型号就能出来一大溜。

网友A:
这句话还得先句逗
整块膜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还得先句逗
整块膜换掉。

他老师没教他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老师没教他断句

这是仿古文的,古文都没标点。

网友:
换这片薄膜开关,淘宝买。

网友:
先拆开来看呀

网友:
楼主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
必须整体换。注重效果的话拆装前都要吹风机加热一下

网友:
我有经验,我家微波炉面板失灵,淘宝搜同一型号面板,买回来直接更换,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