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牛N1s报警器 改普通车用,拆开研究接线定义、对码、改报警电平

楼主(2021-09-05):
从坛友那py来一个小牛的报警器。想改到自己车上,车上原装的报警器giao giao giao的叫,太吵了,并且声音让人很烦躁。小牛的报警器就是滴滴嘟嘟滴滴嘟嘟
想做伸手党去改,结果百度、必应、贴吧全部找遍了,没人干过这事情。。。。闲鱼倒是很多人问可不可以这样改,也没有人有方案。。。我来出一个不完美方案吧。

夹缝生存的报警器

让坛友帮忙捡回来了

拆开正面。结构和普通报警器差不多,多了一些些零件而已。

先用LED找出大概的功能,检测出各种信号高低电平。

检测结果。现在目标很明确,改线、对码、改报警电平
普通电动车控制器和报警器99%都是低电平锁车,小牛不知道搞什么特殊,高电平锁车。

先把小牛的线拆掉,等会改。小牛的线头是防水的。

遥控器找了一个绿源的对码,外壳拆了,打开没直接看出来频率,不管它了,能用就行。

然后就是研究一下高电锁车改低电平。

这是锁车电平输出电路,,,,原本芯片出来的都是低电平,然后又通过管子和几个零件变成高电平了。。。。。。。。那就好解决

拆掉输出的103电阻,直接通过前面第1个管子输出低电平来提供锁车信号

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改线。改成普通的标准4+2插头。然后根据自己的车电路改一个转向灯线

拆车安装。深远009

控制器蓝德7255,锁车低电平

检测转向灯和锁车功能正常。

锁车后扭油不走,锁车信号正常。现在除了相线检测功能没有,别的一切正常。理论上可以把acc检测改成相线检测,但是现在装好了,懒得动了。

网友A:
这个改得可以。问一下那个遥控对码是怎么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改得可以。问一下那个遥控对码是怎么对的?

报警器解锁状态下,短接两个对码点,嘟一声,然后按遥控器任意键,嘟嘟两声就可以松开。不过不是所有报警器都可以对码,要有对码功能或者板子上有save两点丝印

网友:
搞的好专业,一点都看不懂。

网友:
不懂多要看看,看完马上思路清晰多了。

网友:
能利用起来就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闲着没事可以搞搞。

网友B:
怎么对码?遥控丢了只能换整个总成

网友C:
这仪表是小牛的吗
还有这个报警器可以直接上72v吗

网友:
在窃格瓦斯面前只剩锁

网友:
这个改造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对码?遥控丢了只能换整个总成

看点位图,2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仪表是小牛的吗
还有这个报警器可以直接上72v吗

50多块钱的高仿小牛。普通一点通表,小牛的有机会再研究。报警器可以直接72,没问题,用着了

网友D:
小牛的锁车 除了转向灯 还有大灯一圈日行灯也会一直亮着
而且我之前锁车后,只要钥匙碰到钥匙扣 不用插进去,就报警了.

网友E:
网上有小牛N1S的电气线路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小牛N1S的电气线路图的

感谢老铁送来的线路图,所以这么说,小偷报警的确是没有轮子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牛的锁车 除了转向灯 还有大灯一圈日行灯也会一直亮着
而且我之前锁车后,只要钥匙碰到钥匙扣 不用插进去, ...

uh。。。那我现在怎么接就是接错了,红绿那条线应该就是大灯,接到acc了。不过也不影响,我009行车灯是12v的,没法独立开来

网友:
深远的车子应该还可以,不过就是前面的转向灯直接焊在车把上,看着有点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