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凌志400磁带收音机,音量控制不了大小啊!这里的大神多,有能指导的吗?

楼主(2021-09-05):
机器现在是收音功能正常,音质确实是不错,机器是美频的,度娘资料后,通过二极管跳接D715,现在变成国频了,尾线的接线按照坛上坛友的短接9和16脚方法发现键盘灯不亮,又度娘后直接16脚接电源+极键盘灯正常点亮,现在就是音量控制不了大小啊!

楼主:
跳线图如下

楼主:
接线参考坛友的

网友:
好大的芯片,先锋

网友:
应该有20年以上的历史了吧?

网友:
量下电位器,说不定只是电位器坏了

网友(2021-10-26):
偷油塔制造的雷克萨斯车机,年龄很大了

网友:
面板上不是有POWER /VOL键吗?是不是它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