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提高你家里的落地无源音箱利用率,天猫精灵、电视和功放共用一对音箱

楼主(2021-09-05):
家里的客厅电视早就被我拆掉喇叭改成直接接音箱输出了《拆解改装  酷开60U2 60寸4K智能电视机》。
今年上半年又玩了个车机《本田20款皓影CRV收音车机拆解改装家用音响
前些天,又改装了个天猫精灵《 ESP8266+2812做AWTRIX像素时钟和天猫精灵合体,做漂亮的全彩电子钟实木智能音箱

都放在电视机边上了,我想着能不能把这三个东西都接在一个音箱上。家里有功放两台,小音量下也不会感觉比电视音质好多少,大音量扰民,现在已经弃用了,现在大音量玩耳机了。
车机功放当蓝牙音箱用用。最近用天猫精灵来给儿子听书,利用率还比较高,所以想接到大音箱上面。

想着用下面的继电器来切换,各用各的功放来播放,达到低碳多功能。

不开电视和功放的话,是天猫精灵接音箱,当打开电视时就是电视接音箱,当打开功放,就是功放接音箱。打开功放或是电视后天猫精灵都会切换到自己的喇叭。如果功放好,也可以电视输出接功放,这样打开功放时要放电视的声音也可以。我没有这个需求。

接电视和功放的接口上面1和2是取各自的5VUSB电压。继电器全是5V的继电器。好像找得到的最多的就是4组触点的,所以只能用3个继电器。
电视和车机功放都是BTL输出,也不能共用地。2个欧姆龙的14脚继电器大概30元,那个小的2元就可以,再搞个20元的铝壳,一共成本在60元左右可以做的漂亮点了。

淘宝有卖手工切换的,我的这个至少是自动切换。也有卖遥控切换的,价格较高

不知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

淘宝买了三个便宜的14脚继电器到了,多买了一个备用。

到手后测试每个继电器常闭触点都有一个不怎么好,万用表测试电阻较大,看来便宜的继电器还是不怎么好用的。不过用大电流测试没有发现问题。所以就大胆的装上去了。
显微镜下看了一下,这个有几个常闭接触面比较小,下面的图片是我调整后的图片。

为了省钱,装在一个手机纸盒中了。那种功放音箱接线柱价格便宜的,大根1元左右一个,用了三个。
总成本在大概20元元内吧。
线实在太多,接了我半天时间,不过画个PCB感觉没有必要。其实可以买个继电器座,这样以后要是更换继电器也方便。

但凡能找到差不多大小的塑料盒子,我也不会用这个纸盒子了,开个光滑的孔不容易。

现在已经在使用中了,一切正常噢

网友A:
加个AV功放就行了,用遥控器切换音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AV功放就行了,用遥控器切换音源。

就是不想电视机用攻放才这样改的呀,家里的老AV功放倒是有两台,就是没有摇控。也不想再买新的功放了,也是提高音箱的利用率已而,而且看电视和听天猫的广播也不用太大的音量。而且电视机接外置无源音箱后音质还行的,平时电视剧看看着我认为够用了。现在开功放震楼也不行了呀。

网友B:
全改成线路输出,接多输入功放上就可以了,或者做个音源切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改成线路输出,接多输入功放上就可以了,或者做个音源切换开关

不考虑音源切换噢

网友C:
给你看看我做的无源混音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1451-1-1.html

一般我听音乐唱歌看电影的话喇叭音量有100dB才能舒服,距离两三米听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看我做的无源混音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1451-1-1.html

一般我听音乐唱歌看电影的话喇 ...

那不是还是得有一个功放吗

网友D:
换成我,一般都是所有声音都拧一起,不用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成我,一般都是所有声音都拧一起,不用切换

我怕烧功放芯片

网友E:
一个运放 反向输入加法 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运放 反向输入加法 解决

你的方法还是输入端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方法还是输入端呀

哦 抱歉 没仔细看 我这方法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成我,一般都是所有声音都拧一起,不用切换

一起放的时候听混音,提高效率,还可以锻炼抗干扰能力

网友:
我还是用2.1方案,2寸2分频主音箱+6.5寸带通炮,TPA3118数字功放,一个笔记本19V 3.15A电源供电,功放装一个蓝牙模块,开电视盒自动连接,断开蓝牙后自动切换为线路输入可以连接碟机等音源

网友:
以前打算做个自动切换的,单片机检测音频信号来切换,后面用继电器或者模拟开关,cd4052,4066什么的,阔以加遥控切换,手动切换。做了检测部分,重做系统,文件都丢了,突然不想做了
当初主要是想检测到音源自动打开功放,经常没关,浪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看我做的无源混音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1451-1-1.html

一般我听音乐唱歌看电影的话喇 ...

变压器耦合靠谱,也不用再接供电;但还是继电器切换实在

楼主(2021-11-16):
我感觉我做的这个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