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建新原厂RTD设置数据咋这么烂?已更新相关截图

楼主(2021-09-05):
主控2263XTV 建新OEM盘,bics4 2贴,原因是之前给朋友搬版一块全新物损的SN550 bics4到63XT后跑 RTD看到了一些可怕的数据,我按30 50设置跑的,能跑出上千个坏块,后来改到30 70才行,和坛里面有个兄弟说了,他怀疑是矿渣,我说不是,想到了正好手上一块建新的盘颗粒一样,主控63XTV,那就看下原厂RTD怎么跑的没想到看了一下,好吓人哦。具体是 40 130 不过跑的次数挺多的....建新原厂设置

原厂搬版

30 50 跑一次

30 70 跑1次

30 80  跑10次

40 130 跑10次

网友A:
2263是支持qlc的吧,那么ecc的确要设置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63是支持qlc的吧,那么ecc的确要设置大一些

关键颗粒都是BICS4 这东西 TLC啊

网友B:
rdt跑的不多,你要知道mlc时代跑安国1+1 im颗粒全新坏块也就十位数时候全新东芝闪迪坏块就能轻轻松松上三位数。。。。

网友:
上千还能开多少容量,我记得有的颗粒块大小不大,500个算下来才几g。而且这种全新原厂颗粒没必要跑rd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t跑的不多,你要知道mlc时代跑安国1+1 im颗粒全新坏块也就十位数时候全新东芝闪迪坏块就能轻轻松松上三位 ...

恐怖

网友:
如果3DTLC用50、70bits就够那就不需要用LDPC纠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dt跑的不多,你要知道mlc时代跑安国1+1 im颗粒全新坏块也就十位数时候全新东芝闪迪坏块就能轻轻松松上三位 ...

东芝的块大小比镁光小,数量多

我记得DDx系列,好像是4MB,16G单颗粒就两千多个BLOCK了

没具体映像了,差不多的数值

网友C:
从目前东芝 建兴 闪迪 群联 几家的盘来看  BICS3 BICS4的颗粒都不咋样 东芝原厂盘健康度都是下降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目前东芝 建兴 闪迪 群联 几家的盘来看  BICS3 BICS4的颗粒都不咋样 东芝原厂盘健康度都是下降的很厉害 ...

好吧紫薯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