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风扇电机拆开断线如何修

楼主(2021-09-05):
手贱准备把电机里的油清一下结果玩砸了,红圈处出来一根线不知道是哪断的,是匝线还是抽头也不知道,装上不转又拆了才发现这根线头4跟出线都有归属了还能修还是要重绕线圈了?

网友A:
再手贱下,当废铜废铁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手贱下,当废铜废铁卖了。

想绕一起但是没弄过漆包线那些和绕线器的要上百了,买个无刷的几十块换上又不想老电机浪费了

网友:
没人修电机了,10年前就这样了,只能再手贱点垃圾桶见。

网友:
废铜收购价涨了!

网友B:
找到断头接上,找不到断头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C:
大概率是接在某一个焊点上的,比划一下长度再测一下电阻哪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断头接上,找不到断头你应该知道怎么处理

就是找不到了,先以为是抽头的看来是断中间了,有漆又不敢扒,准备买个无刷的整个换了(电机50电源30调速20)买个新的也就150左右吧……这个扔了又舍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接在某一个焊点上的,比划一下长度再测一下电阻哪啥的吧

:lol:3个焊点都接了

网友D:
买个电机换上,二十多块钱

网友E:
如果是接抽头应该有焊接痕迹,断匝了,好像可以拿火机的压电陶瓷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接抽头应该有焊接痕迹,断匝了,好像可以拿火机的压电陶瓷试一试 ...

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电机换上,二十多块钱

尼得科无刷那种不知道带不带得动铝扇叶

网友:
是多速的电扇吗?先把电路图画出来,按图索骥用测线圈电阻的方法就可以确定哪里断了,再用放大镜仔细找出断线头,加长后接在一起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

身为数码人,你都不知道么!

网友F:
会绕去卖线的地方,他有绕线机,不到30元的成本,不会绕就没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尼得科无刷那种不知道带不带得动铝扇叶

空载转速1200到2000转,转子直径5到6厘米应该可以,不同长度规格输出轴,得想办法联轴器转接,没有参数需要询问商家,每个库存大概十几元,比成品便宜,缺点需要DIY改结构,部分nidec需要24伏和5伏两组供电,添加7805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找不到了,先以为是抽头的看来是断中间了,有漆又不敢扒,准备买个无刷的整个换了(电机50电源3 ...

有这代用品?帮忙来个链接看看?

网友:
买个新电机算逑,估计又要被老婆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会绕去卖线的地方,他有绕线机,不到30元的成本,不会绕就没戏了!

会绕不会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