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求助帖!不同颜色的LED并联,怎么算电阻

楼主(2021-09-05):
红、绿、黄、白、翠蓝 型号1206 五种颜色的LED怎么并让它们都亮起来,电源用纽扣电池,CR2032,电阻怎么计算?
有没有高手支招一下,谢谢

网友:
CR2032算什么电阻  ……一个不行, 两个, 两个不行, 三个……电压3v 凑到36v要几个?动手试试就好,非常安全的

网友:
不讲究LED灯亮度的话接个33欧姆电阻即可。

网友:
他们用这个电池直接点灯,不用电阻。非要用的话就分别串电阻后再并联

网友A:
不要算, 算不准的. 串电阻进去, 一路一路测电流, 电流差不多即可, 以实验为准

网友B:
根据纽扣电池电压,以及不同颜色led正向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计算大约电阻值,然后用差不多阻值可调电阻调试到合适电流,比如红色led正向工作电压1.7--1.75V,电流10ma,3-1.7=1.3v, 1.3/0.01=1300om,取值1--1.5k,搭上电路调试到电流10ma左右,看具体多少阻值,其他颜色类推,正向工作电压越大的串入电阻越小。如果考虑电池内阻,串入电阻还可以再小一点。计算跟实际是有差别的,还得考虑温度影响
尼玛这是初中就能解决的问题呀

网友:
没明白LZ这是想要弄啥..........

网友:
不同型号不同颜色需要的电压和电流不同,可以一个个资料计算。
最简单就是一个可调电源,调到你想要的亮度,看电流和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纽扣电池电压,以及不同颜色led正向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计算大约电阻值,然后用差不多阻值可调电阻 ...

看了一页,终于看到一个和我一样用初中物理算法算的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算, 算不准的. 串电阻进去, 一路一路测电流, 电流差不多即可, 以实验为准 ...

为什么算不准? 算得准的,

网友:
按6楼的方法来算吧, 必须得知道LED电压电流才可以。不然怎么算不出来的,只能靠猜然后万用表测电流,这样看。

网友:
分别接电阻再并联

而算电阻有软件的,人工算多麻烦

你得知道LED的电流

网友:
每个LED串接电阻后再并联。
电阻阻值等于电源电压减去LED额定电压,再除以LED额定电流。如果只是作为指示灯用,可以取偏大的阻值,能点亮led即可。
额定10毫安的电流,可能只需要3毫安就可以点亮。

网友:
其实真算不准,2032电池就是短路也没有多大电流。所谓计算无非就是电压除以电流嘛,几个灯分别串电阻再并联到电池,这个电压就拉低了。红的LED驱动电压不高,蓝色白色驱动电压要高。

网友:
何必费心费力,万用表放着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