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动公司魔百和CM101s拆机破解

楼主(2021-09-05):
移动公司魔百和CM101s采用Hi3798MV100芯片,破解刷机方法:
魔百和CM101S刷机固件是专门针对机顶盒的刷机包,很多用户在使用机顶盒的过程中出现经常卡顿的情况,而固件就可以将其刷成接近原生的系统,固件自带当贝桌面,当贝市场,直播软件,使用起来非常的流畅。
1、首先拆开机顶盒,先取出底部的两个胶垫,然后再用小型十字螺丝刀,取出里面的两颗螺丝,最后,撬开机顶盒的外壳,取出面板。
2FAT32格式单分区U盘,将下载好的刷机包,拷贝到U盘根目录并解压到当前文件夹,确保有 bootargs.bin fastboot.bin recovery.img update.zip四个文件;
注:闪存为NAND要选择“CM101s-Hi3798MV100-NAND-8233版”的固件,闪存NAND以及EMMC判断方法见图片说明
3、盒子分别插上HDMI线和电源线,然后U盘插入盒子USB接口,短接主芯片Hi3798MV100的12引脚后,按盒子开关键通电;
4、稍等一会,盒子HDMI输出进入recovery界面,用随机的原装遥控器,选择运行“2.apply update from external storage”,选择U盘上的update.zip进行更新,运行完毕盒子自动重启。
注意:短接主芯片Hi3798MV10012引脚进行刷机时,因为操作不当,有可能引起主芯片23脚短路,会造成原装遥控器不能选择recovery界面的选项进行确定。用针尖轻轻拨开主芯片23脚即可。
5、盒子自动重启成功后,这样刷机就已经完成了,可以随意下载安装自己所需的应用。
固件下载地址:https://www.520101.com/html/eprom/satellite/163740798.html,选择“CM101s-Hi3798MV100-NAND-8233-华为Logo和动画-短接主控1-2管脚-解压后放入U盘刷机-20191213版”压缩包。

网友:
刷机后使用发热很大,不改散热影响使用;该帖建议放到机顶盒/智能电视板块。

网友:
这么大块的主控竟然是TSOP的,不过刷机确实方便多了

网友:
如何保留原IPTV同时安装新桌面?

网友:
不错的指导教程,做个记号以后用到好找

网友:
好贴记号一下。

网友:
老款海思解码能力是不错的

网友:
高安的可以吗,也有这个型号,是高安的,一般的包刷不了

网友A:
我有个魔百和CM101S-2  可以刷这个么

网友:
刷机到安卓机器人那里,进度条走完,就一直在这个界面了,这个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魔百和CM101S-2  可以刷这个么

这个不行的

网友:
找到了魔百和CM101S-2的刷机包,刷机到安卓机器人那里,进度条走完,就一直在这个界面了,

网友(2022-12-09):
固件太多,千奇百怪,试错成本太高,建议直接外贸盒子

网友:
这个盒子移动定制保有量挺大的,家里有个,什么时候自己刷机试试

网友(2024-06-19):
正合我用,谢谢分享!

网友(2024-09-23):
刷机是否一定要接hdmi?现在碰到个盒子开机,TTL下CPU:           Hi3798Mv100没有CA后缀,看似不是高安的,但是后面又打印了HI_OTP_LockIdWord,327: ID_WORD have already been locked,好像又有加密,搞不清楚。导致无法刷机,用hitool就连清空emmc都不行。

网友:
折腾一天应该不是高安加密的缘故,估计是emmc写保护了。找了个u盘引导的nas系统,进来后还是无法对emmc刷写。现在不清楚写保护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