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CD随身听(SONY D-808K)拆机维修音量电位器

楼主(2021-09-05):
今天上午,儿子在客厅练钢琴,在旁边听了一会儿,于是决定到我的小房间戴耳机听歌。
这次用SONY D-808K,发现音量电位器调节时发出 “咔咔” 的杂音,干脆整一下吧。

应该是本土版的吧

除了螺丝,只有液晶屏这边有个卡子,挺好拆

液晶屏

光头是压盘式的,取碟放碟挺方便

调光头工作参数的电位器,现在读碟状态很好,不需要动

CXD2500这个芯片和小台机S41一样

按键区,按键旁边的是双色LED,照明用。带线控的耳机插座,没有合适的线控,后期的线控不通用

这是音量电位器,要整的东西

先把螺丝拧下来

取下拨盘,我想这时有人会选择喷W40,喷完收工,不过四处的油迹不好处理,还是继续拆吧

光头是KSS-331,原来30多,现在涨价了,到7、80了。光头排线粘在底壳上,不知是原版的还是上家干的

拆下电路板

这是外接电源的小板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将电位器上的两个小卡片翘开些

用吸锡带吸掉电位器三个脚的焊锡,其他脚不用动

电位器的碳膜板就可以拆下了,底座的触点有些氧化

电位器的簧片很干净

底座的触点用棉签粘抛光蜡擦,擦掉氧化物。碳膜部分用干净的棉签直接擦就一下就好了。上好润滑油

簧片部分装上

再将碳膜板装上

将焊点焊好

电位器拨盘装上,拧好螺丝,螺丝旁上点胶水,粘耳机的那种,防止螺丝松动

壳子装好,准备试机

在接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屏幕和键盘灯会亮,有橙色和绿色可选

绿色的亮度稍暗些

来张清楚点的,液晶屏右侧是音量电平显示

现在音量调节没有杂音了,只有那些实在拆不开的电位器,我才用W40,能拆开的,用那种白色润滑脂效果很好。

网友:
这机器还带背光选择相当不错了。

网友:
老机器挺经典的 。一看就会整,电位器碳膜上加润滑脂 无故障时间会长很多,实践过的人才知道  另外 这个润滑脂也不是那种特别便宜的类型吧。

网友:
这板子用料也太牛了,羡慕

网友A:
3元不到。6年了,没一点挥发

网友B:
听着这么加味精的碟,好浓呀

网友:
光头是上家换的全新的  胶带也是上家粘的  说明上家对331这个光头理解的比较透彻了

网友C:
好东西啊,方形的特别少见,看电路板做工,真是好。音质如何啊?肯定很厉害吧?比现在的很多砖和hifi手机要好吧?激光头居然没有老化,说明质量好。。搞起来听听啊。是外接电池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元不到。6年了,没一点挥发

就是这种油脂,家中要常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着这么加味精的碟,好浓呀

年龄大了,口味好像变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我也非常喜欢听音乐,家里有不少音响器材,只是没有进口的CD随身听,只有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啊,方形的特别少见,看电路板做工,真是好。音质如何啊?肯定很厉害吧?比现在的很多砖和hifi手机要 ...

音质很好,这是偏早期的产品,可以直推非高阻的大耳机(如K701之类)。现在大部分播放器和手机接大耳机时声音显得单薄,推力不够,这不是音量大小的问题,而是在相同音量的情况下,低音没力度或高音上不去等。推大耳机时就需要接一个耳放了,要不只能用平头塞或入耳塞了。
这机子有维修过的痕迹,光头有没有换过就不清楚了,不过压盘式的光头多年前就没货了,后期同型号都改成卡盘式了。平时大都用电池,爱老婆太贵,都用爱老公,和儿子的玩具通用,偶尔接变压器,感觉拖着条线不方便。

网友:
索尼做工不错,电位器上润滑脂,讲究,喷WD40的都是歪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质很好,这是偏早期的产品,可以直推非高阻的大耳机(如K701之类)。现在大部分播放器和手机接大耳机时 ...

电解换成钽电容了,音质偏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换成钽电容了,音质偏硬?

钽电容是原版的,线路上应该有针对钽电容的设计,声音没有特殊的地方。有些机子由于电解电容漏液而自行更换钽电容的,声音就有些怪了。

网友:
不拆,用神油喷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钽电容是原版的,线路上应该有针对钽电容的设计,声音没有特殊的地方。有些机子由于电解电容漏液而自行更 ...

原装是贴片电解电容,这个机子是打理过的,用钽电容换的漏液贴片电解电容,而且音频输出电容换过,音质多少还是有点影响的。。

网友:
耳机胶的购买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很好,这是偏早期的产品,可以直推非高阻的大耳机(如K701之类)。现在大部分播放器和手机接大耳机时 ...

好吧,哈哈,不错不错。自己刻碟子吧。你说,能不能改装成可以接硬盘或者U盘什么的。直接用内部的解码器和模拟放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