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也给我的GL3224读卡器升级下固件

楼主(2021-09-05):
前几年买了几个杂牌的GL3224读卡器,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4929,这段时间看坛子里折腾升级固件挺多的,今天也给手里剩下的2个GL3224升下级开始正文1、先发下拆机图

板子sop8封装的固件存储芯片以及周边元件都空焊了,查询电路图可知r6和r8都是10k电阻,c19是100nf的电容电阻、电容从坏掉的固态板子上拆,电阻拆了2个18K、2个8k的,电容随便拆了两个,只要能刷固件进去参数差点问题不大

2、升级第一个GL3224,我们这里称为1号吧我们从库房里找出祖传修不好的卫星接收机,成功拆下第一枚存储芯片(没拆下芯片的图忘记拍了,只剩鞭尸作案现场了)

接下来把芯片怼到我们的1号上

存储芯片型号为GigaDevice的25Q040T,升级软件本身支持这个芯片

直接点击start,GO!GO!GO!完美升级

3、升级第二个GL3224,我们这里称为2号吧我们再次从库房里找出一个祖传修不好的卫星接收机,拆下第二枚存储芯片

这个芯片跟电脑主板的BIOS芯片sop8封装体积是一样的,比GL3224用的要宽,我们用尖嘴钳加工一下,大力出奇迹

引脚捏窄以后就可以覆盖板子上的焊盘了,焊盘多堆点锡固定的牢一点,风枪开干,完美焊接

这个芯片型号为GigaDevice的GD25Q80,升级软件并不支持我们需要手动添加下芯片信息

1号芯片25Q40的data为C8 12,25Q80则很有可能为C8 13,查询芯片说明文档后得到印证

在config.ini中添加芯片信息(用25Q40作为模板就改下名称和data就行了)

然后GO!GO!GO!完美收工

4、最后问大佬们一个问题这个芯片是我从山寨U盘上拆的4M芯片,根据丝印完全查不到相关信息

编程器识别成st的芯片了

敢问这芯片有什么来头这么神秘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升级后多了什么功能或者性能提升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升级后多了什么功能或者性能提升了多少

功能没变化,主要是修复bug,然后可以自定义读卡器的基本信息

网友:
你咋就那么多祖传修不好的玩意儿呢

网友:
优越者那个也是3224,哪天也生了

网友(2022-09-02):
我的升级后只能认TF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