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粤A车牌固封帽结构

楼主(2021-09-05):
捡的。

一经压入,只进不出。

谢谢欣赏,欢迎路过。

网友A:
为啥一过积水路段就容易丢车牌呢?
难道是车牌材质太软了  还是只固定上边2个螺丝 水反向一冲 就会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一过积水路段就容易丢车牌呢?
难道是车牌材质太软了  还是只固定上边2个螺丝 水反向一冲 就会掉了? ...

早期是用2个,在水里容易掉,现在都是用4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期是用2个,在水里容易掉,现在都是用4个。

以前叫防盗固封,现在叫防掉金封。

网友B:
有三个耳朵,怪不得我拆我报废摩托车版,撬了半天都无法撬下中间那帽子,最后拿电钻从中间钻个洞,用螺丝刀才拧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一过积水路段就容易丢车牌呢?
难道是车牌材质太软了  还是只固定上边2个螺丝 水反向一冲 就会掉了? ...

不是靠它固定车牌,它的作用就是防止有人拆固定车牌的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三个耳朵,怪不得我拆我报废摩托车版,撬了半天都无法撬下中间那帽子,最后拿电钻从中间钻个洞,用 ...

螺丝刀能拧下来,说明里面的螺丝也不是防拆螺丝,正常螺丝的一字槽只能拧紧,拧松会打滑

网友:
我的前面就只给我装了两个,后来我自己买了两个把下面一排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早期是用2个,在水里容易掉,现在都是用4个。

有点没搞懂,再怎么说也有两个螺丝,为什么水一泡就会掉。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刀能拧下来,说明里面的螺丝也不是防拆螺丝,正常螺丝的一字槽只能拧紧,拧松会打滑 ...

是普通螺丝,另一端用套子套住,外面就可以螺丝刀拧了

网友:
我说怎么拆不掉,原来扣进去之后就成了一个死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没搞懂,再怎么说也有两个螺丝,为什么水一泡就会掉。不知道什么原理。 ...

在水里面,螺栓会受到周期性的力。螺柱受到周期性的力就容易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