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 开卡pass,dram没有问题,ce正常 但一写入就卡100%

楼主(2021-09-05):
写入两秒就卡100%
拆出来的颗粒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哪里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A:
没跑RDT吧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跑RDT吧  字数补丁

跑完rdt测速是能测了,做urwtest一屏的红……

楼主:
跑完rdt是能测速了,urw一屏的红

网友:
换个固件版本看看 或者降低开卡容量 8TDK这个颗粒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