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长时间公办的选择,微星MD271P显示器

楼主(2021-09-05):
如果想找个日常办公用的显示器,那一定会出现很多个选择。只是在科技多元化的今天,我们都习惯了一个产品可以携带多个功能。如果是一般的日常办公,方便应该是最大的需求,最好再有个护眼的屏幕,这样才能合理的保证长时间使用。

如果熟悉手机,应该会经常听见莱茵护眼认证。带这个认证的显示屏也不少,比如微星的MD271P。公办用的屏幕,不需要有夸张的性能指标,但有护眼认证的屏幕往往会使人更放心。

可能是定位公办用途,这个显示器的配件很简朴。但支架额外的实用,可以说对颈椎特别友好。这个原厂支架可以多角度调节,而且拆装都很容易。

由于这种27寸的屏幕比较轻薄,支架用了快拆的固定方式,就是不需要拧螺丝,直接用卡扣就固定住了。

装好后还是挺稳的,支架基本是金属材料,旋转支架可以让各个角度都有较大范围的调整空间,阻尼也比较顺畅。

接口有点特别,常用的HDMI 1.4版本,也顺便兼顾音频输出,应该很多人都直接用这个接口。另外有个3.5音频转接,由于显示器自带小音箱,这个3.5接口一般是接耳机用的。在HDMI下面有个type-c,跟HDMI一样也是接收图像信号的,只是台式电脑用得不多,更多是新型号的笔记本,把显示器当作扩展屏。

MD271P用了比较复古的独立实体按扭,其实用法都一样。硬要说的话,就是这种按扭的位置相对隐藏得比较好,不管是从显示器的正面还是背面,都看不到这些按扭,比较符合商用风格。

坚屏的时候,按扭的位置也算是比较合理。

可能是按键不同,OSD的分布方式跟着改变了。可调节的都是基础功能,操作逻辑很简单。其实除了调节音量,其余默认就可以了。

虽然不是用来打游戏,但MD271P也有75Hz的刷新率。其实以前没有144的时候,该打的游戏也照样打,只要用得习惯,好像也没有太大影响。

坚屏是个不太大众的功能,侧面说明这款显示器的支架是真的可以。不过,线材需要手动整理,预留延长部分。

在边框上有个小小的标签,2021年的德国红点设计标签,这个应该也有不少的含金量。

总的来说,综合MD271P的价格,能得到IPS硬屏和低蓝光认证的屏幕,加上比较全面的旋转活动支架,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一般为了能够正对着屏幕,往往要用一种不自然的坐姿去配合,长时间对颈椎不好。活动支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解放了颈椎。
隐藏的小音箱也是很实用的功能,一般看个视频,或者音乐,多数情况都能满足,也不会占用桌面空间。而且三年上门的售后比较给力,如果是日常家用,没有很极端的追求,仅仅途个方便省心,或者更好的爱护小孩眼睛,这种带护眼认证的低蓝光不闪屏也是个可选之材。

网友:
问题来了,到底多少钱?

网友:
广告,只说好的,可以不予理睬。

网友:
下个显示屏目标是49寸32:9的超级带鱼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