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过欠压保护器和防雷浪涌保护器,请问有家里总控装这个的吗?好用不?

楼主(2021-09-05):
请问有家里总控装这个的吗?好用不?

网友A:
空气开关一般有过欠压保护功能,浪涌保护器一般在前几级配电设备里面安装。

网友:
过欠压保护很有必要啊,很多教训,总有几个半吊子接错线,家里电器烧大半,浪涌没必要,重要的电器可以装个防浪涌的插排

网友:
如果外面线路是单相的,,不用装都问题不大,,

网友:
三相四线电入户,改单相电用,最好装上过欠压保护,浪涌吗看自己喜欢。防感应雷挺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气开关一般有过欠压保护功能,浪涌保护器一般在前几级配电设备里面安装。 ...

空气开关有过欠压功能,你是认真的么?

网友:
建议装个20ka的浪涌保护器,如果小区老旧或者电表箱三相进线的建议装过欠压保护

网友:
大城市这2个都不需要装,空开+漏保  足够。

网友:
装这些干嘛,要留点练手的机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空气开关有过欠压功能,你是认真的么?

说真的,我还没见过。

网友:
几十块钱而已,好像还带延时合闸功能

网友:
过欠压保护建议装上 防浪涌 见仁见智 我觉得用处不大

网友:
一定要带自恢复的,要不冰箱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真的,我还没见过。

没见过就对了,根本不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气开关一般有过欠压保护功能,浪涌保护器一般在前几级配电设备里面安装。 ...

大佬 带我见见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