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泰丰888 CID888固话来电显示电池改造

楼主(2021-09-05):
家里老人手机用的不熟练,时常有点故障就处理不了不能用了,固话还的保留着。固话机子有些年头但质量还挺好的,缺点是没有来电显示,有时候想查个号码难了,几年前加装了单独的来电显示器,电池很快就没电了,老人也处理不了,今天决定改造一下。见图

这是改造后的效果

老手机电池

加装的充放电保护二合一板子

问题:原来的电池仓能放3节7号电池,实际用过了2节,现在锂电最高是4.1v供电,当然可以串个二极管,但我猜测应该能最高承受4.5v,不知道咋样?

网友A:
直接换新电话多香

网友:
孝顺的娃,好评

网友B:
你家这个固话,是光纤接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这个固话,是光纤接入吗?

不是,还是老式的电话线

网友:
直接接锂电没问题,公司的座机 也是这样处理的 不过是两节电池,我用锂电都没有问题!

网友C:
给你个思路,老式电话线是有电压的,只要功率低是不会被发现偷电的,所以直接把电话线的电存起来就不是更省事?

网友:
这个电话上翻下翻不是来电显示用的?我还真有闲置的电话机,可以送给你。

网友D:
直接搞个无线座机吧,就是个手机,拿出去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个思路,老式电话线是有电压的,只要功率低是不会被发现偷电的,所以直接把电话线的电存起来就不是更省 ...

用进线供电有个问题,电话待机和来电时,电压变化很大,估计稳压模块不太好找

网友:
买个新机器,字大又有中文菜单那种吧。

网友:
可以用电话线上的48v电压,给锂电池充电,电流1-2ma就可以了,反正大部分时间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新电话多香

对, 换个插sim卡的那种座机。。。处理价很便宜。。

网友:
用线路降压供电,用超级电容储电。

线路降压可以用手机充电头或220V转5V的开关电源模块,直接就可以充电了。但是要挑挑,不是每种都可以的,

网友E:
找个稳压模块,直接电话线供电就行,我们以前就这么干的。

网友:
我老家村里估计电话线都不通了,没有人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搞个无线座机吧,就是个手机,拿出去都能用

老人有手机,时常搞乱了,打不出或接收不到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稳压模块,直接电话线供电就行,我们以前就这么干的。

能否具体说说,最好画张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人有手机,时常搞乱了,打不出或接收不到电话

固话字大键盘大啊,而且拿起来就接通方便多了,老人不一定会用手机,但是固话肯定会用

网友:
固话已经取消很多年了,全家人每人一台手机,还可以微信,不香吗?固话要付费,而且打进来的都是广告的居多!